直动式溢流阀---请教

楼主(2008-01-08):
直动式溢流阀阀芯上有一个阻力孔,进油会推动针阀,但我不太清楚如果针阀动作,这边的力小,与弹簧的力是相反的.这样的话,压力不相等,这样的想法,就是弹簧的力来推动阀芯了,阻力孔堵了是不是就没有压力了?和先导式的有点相反.此阀是在变量泵泵体上的溢流阀.请大师指点迷津

网友:
直动式溢流阀阀心上的阻尼孔的主要作用是对阀心的运动形成阻尼,避免阀心产生震动,提高阀的稳定性。阻尼孔被堵,当压力油对阀心作用时,下腔就会形成真空,阻止阀心运动,使溢流阀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