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端面磨床,磨削铝的速度很慢---求助

楼主(2008-01-08):
请问那位磨削过铝合金件?

现有双端面磨床,磨削铜还可以,铝的速度狂慢,有没好的磨削铝合金的砂轮?推荐下,或者谁专业制造砂轮,可以给我消息

网友:
铝合金的硬度较低,从切削的角度来说,这种特性的材料的断屑困难并容易在刀具粘屑而实际改变刀具的几何尺寸影响进一步的切削.在磨削中会填堵砂轮的磨粒间的间隙从而使磨削难以进行,因为磨粒间间隙被填堵的话,起刀具作用的磨粒的前后角尺寸都不复存在.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使用碳化硅磨料或者金刚石磨料,但是金刚石磨料又太贵,通常使用的是碳化硅磨料的大气孔砂轮。粗磨选用45#-60#,精磨砂轮选用80#。
     PS:不到万不得已,不要使用磨削,加工软材料,磨削的效果可能没有切削很理想。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B%BB%FA%BC%D3%B9%A4
这个帖子你也回复过了,你再看看吧

楼主:
现在没办法才这样,平面度0.01,平行度0.01,
国际化
那个金刚石磨料那里有专业做的,麻烦告知,谢谢

网友:
那就去买吧,这个我没用过。对不起了!哈哈

网友:
白鸽二砂的砂轮还可以,我们单位经常用,我觉得应该有你想的砂轮!

楼主:
谢楼上提供信息

网友(2010-08-03):
这个材料不需要金刚石磨料砂轮的。
使用楼上一位朋友说的碳化硅砂轮即可。
硬度 粒度 组织 各方面需要注意。
另外 冷却液的选择与磨削参数的选择也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