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为什么会自动退出了呢?

楼主(2008-01-09):
一段时期以来,我发现在社区登陆以后,偶尔会出现自动退出的情况。如果是空挂机时间较长,也许是社区的系统认为这个帐号没动作,自动脱离,也是正常。但是刚才(约15分钟前),我刚跟帖发言完了不久,就出现自动退出的现象(如图),明明左上角还有我的网名,但是系统就说我是游客,这样就不正常了。是我的电脑有问题呢?还是社区的系统设置不好?
(这样往往会让我们丢失一些写好了的文章)

网友:
恩,老马问的也正是我想问的.我也想搞清楚这问题,我的也是,有时会自动退出!!哪位知道的给下答案!!!

网友:
是您的浏览器cookie的问题,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59607&extra=page%3D2

最好用firefox浏览器。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谢谢老鹰!

网友A:
社区登陆设置里的登陆有效期设置感觉不太好,有些人在网吧登陆的话,可能有登陆效期一个月,如果走的时候没有退出,那再有其它人用同一台电脑访问社区,可能会出现帐号盗用问题
现在在单位上社区都注意点退出

网友:
主要是大多数人都在自己电脑上网,考虑到这个方便。这种设置是许多软件的常规。cookie周期可以选浏览器进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社区登陆设置里的登陆有效期设置感觉不太好,有些人在网吧登陆的话,可能有登陆效期一个月,如果走的时候没有退出,那再有其它人用同一台电脑访问社区,可能会出现帐号盗用问题
现在在单位上社区都注意点退出

这个你可以自己选的 跟社区的其实没关系

你可以选你关系浏览器的时候就清除cookies

那样就每一次得重新登录

网友:
未从装系统前我常遇到,而且用这样的方式还登不上社区,提示密码有误,每次一刷新就跑到老马发的喝酸奶贴的页面去. ,在公司上社区就不这样,但常出现在别人日志里回贴发不出去也没了(家里电脑也出现这样情况).

网友:
我登陆的时候,字体有时正常,有时字体变的很大,刷新几次就正常了,可换页时又变大了,来回刷新太麻烦,请教一下这是怎么会事?

网友:
啊,原来是这样,我也有这样的现象出现过。现在明白了。

网友:
现在最大的问题对我就是那个系统统计计时一点也不正确,而且不是我一人,请问老鹰和各位社友,你们有这种感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