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零件选用什么材料,才会比样品耐用?---请教

楼主(2008-01-09):
我手里有这样一个零件是一种拔管机上的滚轮,工作和拔丝机差不多,只不过拔丝机是粗钢丝从钢眼中拔出来就变细了,而拔管机是用r分别是4.5-----3.5,这样八对(16个)轮,钢管依次从每对轮中间通过,通过滚压,管就变细了(从10变成8)。现在样品用的材料我们找人看过,说是Cr12,试硬度是63,但我怀疑材料会不会是Cr12MoV ,因为两者的本身相差就不大,凭经验能断定究竟是Cr12还是Cr12MoV 吗?现在我们要做新的,客户有要求,现在的样品只能用1.5个月左右能出480000m,要求做出来的成品要比现在的样品耐用。
现在想要请教各位大虾,我们选用什么材料,热处理怎样做,能比现在的样品耐用?请各位赐教。急!!!!

楼主:
整个轮的直径98,厚度38,内孔45,键宽10,领导等我回复呢?拜托各位看到的大虾,帮帮忙吧,感激不尽!

网友:
你是钢管厂的?

帮你项上去

网友:
不管是你说的哪一种材料,要想更经久耐用,我认为还是要对耐磨区域进行渗碳处理比较好。

网友:
鉴定材料的区别,最简单的直观的就是火花鉴别,找个热处理经验丰富的你可以试下。

网友:
要是怀疑材料的话,就近找个可做分析的大学啥的,给学生一两百元不开票,即快又准确。

网友:
你说的型号Cr12和Cr12MoV ,都叫合金工具钢.但它们是不同的

中国前苏联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德国
GBГОСТASTMBSJISNFDIN

Cr12X12D3BD3SKD1Z200C12X210Cr12
Cr12MoVX12MD2BD2SKD11Z200C12X165CrMoV46

12CrMoV叫合金结构钢,
12CrMoV:中国,
12XMΦ:前苏联,
还有类似型号:
12Cr1MoV:中国,
12X1MΦ:前苏联.
13CrMoV 42:德国,都属于铬锰钒钢组
我只懂点皮毛的东西,鉴别还是象楼上说的那样比较稳妥.
请各位大虾多多赐教!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楼上的积极发言,我是干机械维修加工的,一般是照客户样品或图纸加工,这次是一家专门生产烧开水用的"热得快"的客户,用来拉伸"热得快"上的钢管用的零件,这次鉴定材料,就是找个热处理经验丰富的老工人鉴别的,但我们怀疑会不会是Cr12MoV,因为Cr12和Cr12MoV毕竟相差不大,凭经验能区分的出来吗?我们这是烟台,烟台就有烟台大学和鲁东大学(以前叫烟台师范学院),关键不认识人.我们现在的目标是要比现在的样品耐用,哪怕是多出4~5万米管也行,如果现在的样品是Cr12,那我们选用Cr12MoV,就可以了,因为Cr12MoV本身就比Cr12耐磨.如果样品本身就是Cr12MoV,那我们是不是要考虑使用别的更好的材料,关键我们现在不知道有什么比Cr12MoV还好,因为我们对材料不专业,知道的太少.现在希望各位路过的大虾能不吝赐教!

楼主:
再有就是如果Cr12MoV,我们用什么热处理方法可以提高耐磨性,渗碳\氮化选用哪种更好,考虑工件的负载应该不小.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太郁闷了

网友:
Cr12和Cr12MoV的鉴别最好是做材料成分分析,如果想用更耐磨的材料就应该找找锋钢与硬质合金(一般轧机轧辊用锋钢、拉丝机上的拉丝模内圈一般是硬质合金的)

网友:
看样子属于一种模具性质,一般做模具的材料就是Cr12和Cr12MoV,如果在要求高一些的话用硬质合金做的话寿命会不错,我原来的缩管的时候就是用的那种模子
比硬质合金差一些的话就是日本SKH系列,国内的W6Mo5Cr4V2,或者还有种叫做金属硬质合金的东西。
           资料上找的,楼主可以去模具手册上找找资料

楼主:
现在我们确定使用Cr12MoV,然后进行氮化处理,考虑应该可以吧,不知各位还有什么高见,对于这种材料的加工及热处理,不知各位有没有要叮嘱的

网友:
skd11表面渗氮处理。

网友(2008-02-27):
回复 网友A:

Cr12MoV,然后进行表面PVC处理,可以参考成都工具研究所的技术,另外进行表TD技术也可以,可用参考http://www.topwellwear.com/。我们公司使用过TD,很好的。

网友:
建议你用合金铜吧  其本身就耐磨和润滑特性  拉伸模具很多都用这个材料

网友:
铁基合金或铜基合金肯定要好很多,而且加工性能尚好;热处理方便,不过要用优质的才行,p值大于7最好!

网友(2008-04-20):
你可以用模具钢加工试试

网友:
CR12,CR12MV不建议处理到60度,太脆,建议你用CR12MOV处理到56-58度,再作TD(碳元素表面析出)。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Cr12MoV,处理到60-62度,内孔、外圆、厚度留磨量0.2,外圆、厚度加工尚可,但内孔加工比较费事,不好磨,是在外圆磨上磨的内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