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cam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1-09):
请问各位:我的笔记本正常安装mastercam9.1软件后,每次启动软件都没反应,每次都是软件界面打开了就停住,按ctrl+alt+del机子也不动,但是并没有死机,因为我听的音乐还在放。请问为什么呢,怎样解决?(我的同事说笔记本电脑都这样)我的电脑是东芝的L401 赛扬M1.86   1G内存  80G硬盘。

网友:
安装mastercam9.1正版不会有这个现象
' A" I/ Y2 R. Y9 `非官方的一般都有这样的现象,还有问题是你的显卡配置底,还有就是你的CAM设置的不合理,例如用了默认的3D图形加速等,还有就是CRACK破戒不完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