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传资料的建议

楼主(2008-01-09):
今天话多,多说两句,管理员老鹰不要见怪
最近上传资料发现,由于网速等多种原因,附件稍微大点或者多点都无法上传,提示错误或网页无法显示,只能大附件一个一个传,或者小附件几个几个传,多次回帖。本人觉得有灌水嫌疑,也非常浪费空间,观之不雅。
所以建议以后我们上传资料时可以附件小点,但所有附件必须都发在一个帖子同一楼里,可以一个一个附件传,传完一个附件后,继续传其它附件可以重新编辑自己的帖子来传其他附件,这样所有附件就都集中到一起了,省得多次回帖传附件,节省空间。
这点我觉得鬼狼先生做的非常好,我从现在开始坚持,希望大家都能坚持。
另外希望大家上传资料时能做简单介绍,或者上传封面、书名、目录,以方便大家了解,决定是否自己需要,避免浪费时间。

网友:
很赞成楼主的建议!关于上传附件放到一个楼层的做法是:发送完毕后接着编辑主题就可以接着上传附件,而且在同一个楼层!!

网友(2008-03-10):
希望能形成规则,方便大家下载。

网友:
支持楼主建议,有同感,学会编辑就可以了,建议管理员把编辑功能做详细介绍。

网友:
楼主说的很好,向鬼狼学习
我在这里介绍一下:WINRAR分卷压缩或者说大文件的分卷上传方法
所需软件:WINRAR
1.对需要压缩的文件启动rar程序,选择“添加到压缩文件”一项;(参照图片1)
2.接下来选择压缩参数
    “压缩方式”有“存储、最快、较快、标准……”等六种方式,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用哪一种。不过一般来说,需要动用到分卷压缩的,最小也是几十M的文件了,对于这种大小的文件,选择哪种方式的用时其实都是差不了几秒钟的,一般选默认的“标准”就好。
    分卷压缩的大小取决于实际环境 注意,rar对此处的默认单位值是字节,如5M的请填写5M或5000K。如果仅仅填了个“5”就开始压缩的话,你将看到一堆文件在一瞬间遍布在你的同一文件夹下……事后删除这些垃圾文件可就累了!另一点要注意填写的数字必须是整数,你写给系统个1.5M的它可是不认识。(参照图片2)
3.选择完参数后按“确定”。
4.全部压缩完毕后,文件夹底下会出现一系列以“.part01、.part02、.part03……”为后缀的压缩包,(参照图片3)
5.开始上传文件,记得社区有位仁兄已经有过介绍,这里就不废话了.

网友(2008-08-09):
搞小点并回复上传,可以多挣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