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泵的使用压力如何确定?

楼主(2008-01-09):
请教各位前辈一个问题:
我的液压系统是为一个液压回转起重机服务的,整个系统的溢流阀的工作压力是21MPa
我的手动泵选择的是GL25型号的,工作压力32MPa
但是现在供应商给我的回答是没有这种型号的现货,只有GL20的,工作压力是22MPa
此系统手动泵主要用做应急调整使用
请问我是否可以用此种手动泵代替
因为这套设备是发往国外,考虑使用的售后服务等问题,需要使用国外的产品.
请各位大虾指教
急!

网友(2008-05-13):
您好我有GL手动泵现货
Gl25
GL30
GL35
GL40
GL45
还有其他安装方式的型号齐全
我在上海欢迎拨打我的电话
13585542220

网友:
可以代替 没有问题

网友:
请问如何替代?

网友:
溢流阀的工作压力是21MPa,说明系统紧急情况只需要21MPa以内压力即可.
22>21 ,所以完全可以代替,只不过余量不是很大,经常频繁使用,对使用寿命有影响.
但考虑到楼主的情况-----主要用做应急调整使用,故使用频率不大,故我认为完全可以代替.

网友:
会有一些问题!
手动本身只是应急使用,只有出现异常情况,使吊机能顺利放下重物,吊臂复位的要求,因此并不频繁使用!手动泵自身的额定压力应该高于工作系统的压力,这和工作系统油泵的选型是一致!

网友:
请问黑人有什么好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