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怎么画精确的角度线?

楼主(2008-01-09):
CAD怎么画精确的角度线啊(非整数角度)````

怎么画非整数角度线啊```比如19.5  20.3```我用很多中方法画  结果标注一看``他都给你四舍五入到整数啦```哪位高人帮帮忙``告诉小弟下先`````````````

网友:
是画的角度正确,标注出问题?还是画不出精确角度的线?

网友:
在修改标注样式中,主单位下面的角度精度提高一下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
你画的没问题。就是系统显示有问题。系统默认的的角度精度是整数,你给精度改成0.00或0.000或更高的0.0000

网友:
楼主把标注改为一位或两位小数的试试看。
或者楼主在绘制角度线输入带小数的角度时,标点符号是中文形式,就是说小数点是句号,那样也画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精度我改了 还是出整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跟标注样式里的 那个 "舍入"有没有关系啊  我画19.6的 标注出来都是20````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诸位  搞定了```嘿嘿``刚没看仔细`旁边有个角度设置没看到````

网友:
我说的就是角度精度嘛。嘿嘿。。这下看到了吧

网友:
来看这里!!!!!

修改标注样式→主单位→角度标注→单位格式里面可以设置,,度分秒,再设置一下精度即可。

网友D(2012-06-16):
怎么输入的是<10.5515(10°55′15″),量出来的角度确是10°33′5.4″,我晕那,精度都调到最大了!!!!
高人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输入的是

象你这样的输入的是十进制的角度!!!只有输入10d55'55",画出来的角度是10°5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