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减速机与摆线减速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1-09):
请教下齿轮减速机与摆线减速机在使用中有什么区别?

楼主:
是不是我的表达有问题?我主要的意思是这两种减速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替换,什么情况下不能替换?

网友:
摆线减速机是采用星传动原理的。优点比齿轮减速机多。

网友:
摆线针轮减速机是一种采用摆线针齿啮合行星传动原理制造设计的减速机。它设计先进、结构新颖,具有承载力大、传动效率高,使用寿命长、结构紧凑、运转平稳、维修方便等显著特点。适用用于矿山、起重、运输、建筑、化工、纺织等部门做各种传动机械的减速机构。
   摆线减速机的特点
    1、结构紧凑、体积小、重量轻。  采用行星传动和销轴式机构,输入轴和输出轴在同一轴线上,且与电动机直联一体,所以结构紧凑,与同功率的普通齿轮传动相比,体积和重量均可减少1/2~1/3。
    2、传动比大:一级减速时速比为1/11~1/87,两级减速比为1/121~1/5133,三级减速比为1/2057~1/446571。
    3、传动可靠平稳: 该机传动时为多齿啮合,且各零件之间是相对滚动接触,所以运转可靠、噪音小。
    4、传动效率高:各对运动副只存在滚动磨擦,故效率在90%以上。
    5、故障少,寿命长。
    6、该机还具有过载能力强,耐冲击,惯性力距小的特点,故适用起动频繁和正反运转。

网友:
上面哥们儿,总结的很不错!

网友(2014-06-10):
速比渐开线的是比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