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的膨胀系数问题---请教

楼主(2008-01-09):
急求 20CrNi2MoA钢与GCr15钢的膨胀系数??
谢谢1

网友:
貌似此数据不准确,仅供参考

温挤常用钢材的线膨胀系数

材料

线膨胀系数a(1)

材料

线膨胀系数a(1)

1020304050

13.5~14.3)×10-6

1Cr13

12×10-6

20Cr

13.6×10-6

1Cr18Ni9Ti

17.6×10-6

18CrMnTi

13.8×10-6

GCr15

13.6×10-6

应该是GCr15, 看到你的地址为"BEARING",呵呵

另外:

热膨胀系数:因温度变化而引起物质量度元素的变化。膨胀系数是膨胀-温度曲线的斜率,瞬时膨胀系数是特定温度下的斜率,两个指定的温度之间的平均斜率是平均热膨胀系数。膨胀系数可以用体积或者是长度表示,通常是用长度表示。

好象上述数据只有一个,好生奇怪!

又在网络上搜的如下表, 和上面有出入:

20Cr钢的线(膨)胀系数
温度/
20100
20200
20300
20400
20500
20600
线(膨)胀系数/C-1
11.3×10-6
11.6×10-6
12.5×10-6
13.2×10-6
13.7×10-6
14.2×10-6

网友:
20GrNi2MoA钢

看似,你写错了,压根没有这种牌号!

应该是20crni2mo 钢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着急! 改过来了,见笑了!
现在存在四到六个微米的误差,都查过了,最后怀疑是材料问题! 不同的材料膨胀系数不一样!
但不知道他们的膨胀系数,上网上没找到一样的材料

网友:
《实用钢铁材料手册》上看看

呵呵, 可能有点跑题啊,在网上找到一个全英文的<如何测量铜,铁和铝的线膨胀系数>的文章:

Measuring the Coefficient of Linear Expansion for Copper, Steel and Aluminum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存在四到六个微米的误差

是不是变短了4-6个微米?

网友:
LZ, 我查到了轴承钢的线膨胀系数为:

(12.5乘以10的负6次方)/每摄氏度

KOYO轴承样本上的, 100%保证正确!!!

网友(2009-07-03):
版主有没有联系方式?

网友:
12.5乘以10的负6次方是什么单位的,毫米吗?

网友(2009-08-20):
谢谢 十分有用

网友(2009-11-10):
金属膨胀系数

网友(2010-06-07):
看过
2 @! v7 Q  Z; ]4 `/ `但是我也想知道其他几种钢不同温度对应使用不同的膨胀系数表

网友(2011-04-19):
楼主 30CR2NI2MO的线膨胀系数是多少。谢谢

网友(2011-08-18):
如何才能下载呢。。。。。。。。。。。。。。。

网友(2012-09-10):
这几天一直再看这个膨胀系数的东西,十分的不明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