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PC来控制步进电机---请教

楼主(2008-01-09):
     我小菜问个问题,如果用PC来控制步进电机,PC到步进
     电机之具体由哪些部分组成(硬件)?及他们的作用?

网友:
用PC控制?好象太杀鸡用牛刀了,用单片机或者PLC加上驱动器都可以控制了

网友(2008-03-02):
步进电机必须要驱动器吗?

网友:
位控模块加上驱动器。
PC控制位控模块,位控模块控制驱动器,驱动器控制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