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为什么我总是断丝?

楼主(2008-01-09):
请问:有对线切割了解的吗?  为什么我总是断丝?  电流 进给等参数如何搭配设置更好?
如有此方面的说明书或资料 麻烦共享一下  在此先谢过!!!

网友:
断丝原因:1.钼丝太紧
          2.导轮磨损
          3.导电块太脏,皂化油太浓

楼主:
导电块太脏是不是影响导电性
那么皂化油太浓断丝什么原因
还有电流  脉宽  进给  等参数怎样配置比较好?

网友:
6大原因:与电极丝相关的断丝
与工件相关的断丝
与脉冲电源相关的断丝
与走丝装置及工作液相关的断丝
与材料相关的断丝
其他原因。还可以在分,LZ自己琢磨吧

网友:
首先看丝是烧断的还是夹断的,才能判断是与材料还是电流有关系

楼主:
正在加工  突然就"蹦 "的一声断了    应该不是烧断

网友:
工件内应力太大也会造成断丝

工件内应力太大也会造成断丝,皂化油太浓,渗透性不好,适当换粗一点的钼丝看看

网友:
看一下导轮是否夹钼丝了,还有你可以延长换相时间,我们这里有一台就是因为换相时间短而断丝。因设备太老了,已经把调到换相时间最大值了,还是不行,就把充电电容换了,以前的是350微法,换成700的效果还是挺好的。

网友:
产生断丝的原因有好几种,斑竹没有说清楚。到底是:丝是烧断的还是夹断的。还是参数没调好。 遇到问题要细心观察,积累经验。才能够很好的解决 问题/

网友A(2008-08-07):
1.
断丝现象 :有规律断, 多在一边或两边换向时断
原因 :丝筒换向时, 未能及时切断高频电源, 使钼丝烧断.
排除方法 :调整接近开关, 如还无效,则需检测电路部分, 要保证先关高频再换向.

2.
断丝现象 :刚开始切割时即断丝
原因 :
1.加工电流过大, 进给不稳; 2.钼丝抖动厉害; 3.工件表面有毛刺, 或有不导电氧化皮或锐边.
排除方法 :
1.调整电参数, 减小电流; (注意:刚切入时电流应适当调小,等切入后, 工件侧壁面无火花时再增大电流)
2.检查走丝系统部分, 如导轮、轴承、丝筒是否有异常跳动、振动;
3.清除氧化皮,毛刺.

3断丝现象 :切割过程中突然断丝
原因 :
1.选择电参数不当,电流过大;
2.进给调节不当,忽快忽慢,开路短路频繁;
3.工作液使用不当, 如错误使用普通机床乳化液, 乳化液太稀,使用时间过长或太脏;
4.管道堵塞,工作液流量大减;
5.导电块未能与钼丝接触或已被钼丝拉出凹痕, 造成接触不良;
6.切割厚件时, 间歇过小或使用不适合切厚件工作液;
7.脉冲电源削波二极管性能变差, 加工中负波较大, 使钼丝短时间内损耗加大;
8.钼丝质量差或保管不善, 产生氧化,或上丝时用小铁棒等不恰当工具张丝,使丝产生损伤;
9.丝筒转速太慢, 使钼丝在工作区停留时间过长;
10.切厚工件时钼丝直径选择
太小.
排除方法 :
1.将间歇档调大,或减少功率管个数;
2.提高操作水平, 按<7>进给速度调整原则, 调节进给电位器使进给稳定;
3.使用线切割专用工作液;
4.清洗管道;
5.更换或将导电块移一个位置;
6.增大占空比并使用佳润系列或南光-I、DX-4等适合厚件切割的工作液;
7.更换削波二极管;
8.更换钼丝, 使用上丝轮紧丝;
9.合理选择丝速档;
10.选择直径合适的钼丝.

4.断丝现象 :工件接近切完时断丝
原因 :
工件材料变形, 夹断钼丝,(断丝前多会出现短路);
工件跌落时,撞断钼丝.
排除方法 :
选择合适切割路线和材料及热处理工艺, 使变形尽量小, 快割完时, 用小磁铁吸住工件或用工具托住工件不致下落。

5.
断丝现象 :空转时断丝
原因 :
1.钼丝排列时叠丝;
2.丝筒转动不灵活;
3.电极丝卡在导电块槽中.
排除方法 :
1.检查钼丝是否在导轮槽中,检查排丝机构的螺杆是否间隙过大, 检查丝筒轴线是否与线架相垂直
2.检查丝筒夹缝中是否进入杂物;
3.更换或调整导电块位置.

网友(2008-09-15):
一是电流控制在2个以下,二是切削液务必要清洁三是钼丝张力要合适四是操作要细心,以防碰断五是心态要放稳,不着急

网友(2009-07-19):
说了半天,也没见人给出加工参数的相关资料……
期待…………

网友(2010-05-29):
说了半天,也没见人给出加工参数的相关资料……
期待…………期待…………

网友(2010-08-21):
其他的现象上面已经说   你机车丝筒是不是有单边松丝呀

网友(2011-01-01):
学习了,我的也经常断丝,刚更换了丝筒轴承,样上单边松丝怎解决?我有台机出现这现象,头痛中。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习学习,感觉不错!

网友:
                             要看具体情况才知道!

网友:
恩 10楼的朋友说的很详细

网友:
怎么没人给个参数或者提供给资料名字什么的啊  俺想学习啊。。。。。

网友(2011-02-05):
进给速度太快了

网友(2012-02-29):
楼上说明的太详细了,我只知道有可能是导轮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切削液的原因

网友:
我一般都控制电流,稳定时,不会断,摆动时要断

网友(2012-12-19):
引用 网友A:
1.
断丝现象 :有规律断, 多在一边或两边换向时断
原因 :丝筒换向时, 未能及时切断高频电源, 使钼丝烧断.
 ...

网友:
还是经验不够啊,好好学习吧。

网友(2013-03-01):
自己百度搜!!!!!

网友(2014-05-31):
乳化油换成乳化皂就可以解决根本问题。挡丝棒的间隙调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断丝现象 :有规律断, 多在一边或两边换向时断
原因 :丝筒换向时, 未能及时切断高频电源, 使钼丝烧断.
 ...

钼丝断掉的最佳排障答案。

网友:
乳化油太浓的原因吧,就是在切割缝隙里有很多渣,这会影响钼丝在缝隙里的摩擦力,由于是长时间切割,钼丝由于缝隙里的渣的影响,阻力增加了,在反复的换相过程中,钼丝在不知不觉中被拉长了,产生了松的现象,而钼丝松了后,没有及时紧丝,造成钼丝被卡断或者被叠丝,然后造成断丝。建议你把乳化油更换成乳化皂,会大大改善断丝现象。乳化皂我买的是佳润牌的,从厂家直接购买,快递送到家。要把床子和水箱全部擦拭干净后,再加入乳化皂溶液。相信你会感激我的。呵呵

网友(2014-07-01):
.更换或调整导电块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断丝现象 :有规律断, 多在一边或两边换向时断
原因 :丝筒换向时, 未能及时切断高频电源, 使钼丝烧断.
...

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