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管为什么多采用铜管?

楼主(2008-01-09):
请教,液压管为什么多采用铜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谁说的?白钢管就够昂贵的,一般的冷拔无缝钢管就可以

网友:
液压管采用铜管一般是小设备或细管道,容易成型,铜比较软,接头密封容易,但目前来说有钢管代替铜管的趋势

网友:
流量较小,压力较低的一般可以用铜管,或者难以弯曲成型的也可用

网友B:
在低压小流量系统,可能会采用铜管,现在基本上用无缝钢管的多

网友:
加工无需专用设备,容易现场制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低压小流量系统,可能会采用铜管,现在基本上用无缝钢管的多

同意这个说法。

网友:
铜管一般用于泄油管路上,通经小,压力不高也便于弯曲成型,用量也不多,从而也提高了外形的美观。低压小流量系统采用铜管成本可无形提高了,还有铜管特别软,在接头连接处的螺纹强度要考虑啊,我还没看见过主管采用铜管的。

网友:
莫非楼主凭空想象!
人家当然说的是实际情况了。
而且用铜管那还要考虑螺纹啊,都是管接头连接,恰恰铜软特性更加利于封油。

网友:
很少看到液压用铜管的 一般都是用碳钢或者不锈钢的
润滑用铜管的比较多

网友:
自来水的工程大了,也不是全用无缝钢管的,用有缝钢管的多

网友:
一般都是钢管,你怎么说用铜管.那很贵的.

网友:
国产机床上用铜管多还是钢管多。
3 s/ B7 R4 U& t# A制造商和使用者来说说!

网友:
液压系统用铜管配管路很常见,用扩口式管接头.一般是低压小流量

网友:
特殊情况才用,一般不用,价格太昂贵了!

网友:
车载液压系统(一般14MPa以下的工作压力)或行走机构用铜管很多的,或一些压力和流量不大的台式工作平台的系统中,铜管比较软,在管径比较细的时候和楼顶的几位说的容易成型制作,管径太大了也不好弯,也是比较软的原因,所以在流量或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细铜管不适合,粗铜管不好弯且不耐压。

网友:
接仪表箱好或者压力表用铜管的多,而且一般比较细,6通经居多,差不多都是小批量。与压力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铜管的优点就是容易弯曲,容易安装。

网友(2008-02-09):
一般液压系统不用铜管,液压系统多用精制无缝钢管。液压系统热交换器、进回油虑器等多用镀锌铜件。铜管、铜件会使通过铜管件的液油变质。

网友:
低压小流量系统有用紫铜管的,管径比较小,铜比较软,布管很方便,特别是管端很容易用钳工扩口工具压成喇叭口,与扩口式管接头连接很方便,不足之处就是铜比较贵,耐压低。

网友:
原来如此 学习了

网友(2008-03-12):
建议铜管用于润滑管路,或不超过2MPa的油路。铜管的优点是易成型,现场连接方便。抗腐蚀(对于普通钢管而言)。美观。
% Z7 T/ z1 x4 Y  Z这是我的一些偏见,请大家批评指教

网友:
铜管比较容易弯曲

一般润滑的系统或低压系统用铜管,铜管比较容易弯曲,一般不用弯管机,只用简单的设备就可操作

网友:
可能楼主接触的设备用铜管的稍多吧,其实液压系统主要还是用冷拔无缝钢管较多的啊!

网友:
俺们基本都是不锈钢的

网友:
液压用铜管的特别少,有用的也是极个别,低压管路,通经也很小的时候.

网友:
我们就是用小铜管的,不过是中央自动润滑系统,低压的。

网友:
看了下,学习了,不过我的理解,是这样子的,在不用弯曲的地方,有用钢管的,节约成本,大家都知道,铜管比钢管贵,就是在小管方面,钢管要做成铜管一样的形状成本会更高,或者就是做不到.压力是一方面,铜管可塑性好.还有在大一点的铜管是做装饰用.

网友(2010-12-13):
呵呵,现在一根铜管都没有用到了。全部改用铁管

网友:
18楼说的对,液压系统现在一般不主张使用铜管,跟价格,安装关系不大,主要是铜长时间与液压油接触容易造成液压油变质。

网友:
同意上面的观点,液压一般用不锈钢管的多,油气润滑的用铜管的多,用铜管主要的制作工艺方便。

网友:
楼主的问题有待考虑啊!同意3楼和8楼的看法!

网友:
高压多用无缝管、不锈钢管,低压及回油用铜管便于成型。

网友:
好加工,好制造,好装配,自然环境中防锈。

网友:
从空压机上能看到铜管,液压管路只有直径小的管道才用铜管,重要是易成型,易密封。

网友(2011-01-19):
我觉得铜管比较软,在一些批量不大的设备中,可以在装配现场进行手工的折弯,而且可以用锤子把端部做成喇叭口和管接头配合密封。当然一般要用在流量小,压力小的场合。

网友:
综合学习了,这样的讨论很有意义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国的标准规定,低于7MPa的系统,允许用铜管,高于10MPa的系统用无缝钢管。
欧洲的标准规定:凡压力大于0.1MPa的系统,必须使用无缝钢管。

由于铜管在布管时,弯形方便,所以铜管在国产产品的低压系统中还有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