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螺栓的调质工艺---求助

楼主(2008-01-09):
锻件材质40cr,要求调质后硬度hrc42直径40-60.初涉此道求助各位高手

网友:
这个硬度应该叫做淬火硬度,具体工艺:在空气炉中---850度加入30分钟,出炉淬油。然后470度回火1.5小时,你看看硬度是多少?
如在其他的热处理加热炉中做,以上温度,淬火介质依然不变。时间可能要做改动。具体视你的实际情况而言,你没有说我也不好说。

楼主:
谢谢wbs7200

谢谢wbs7200我对热处理不懂.如果要是调质的话怎麽做硬度应该是多少。谢谢

网友:
调质的话回火温度就高了,硬度肯定达不到42HRC

网友:
在空气炉中850度保温60分钟,出炉淬油。然后空气炉460度回火保温70分钟,你看看硬度是多少?不同的材料标准,结果可能会有差异,如果HRC偏高,提高回火温度重新回火。

网友:
锻造朋友

我一开始上来回答的就是你所说的调质工艺啊
只是你的描诉是错的,那么高的硬度了应该叫做淬火不再是调质了

楼主:
感谢wbs7200

谢谢指教。我这个工件要过几天再加工,到时候再把情况反映给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