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选择,新手求助

楼主(2008-01-09):
我刚刚参加工作,在学校时也学了很多公差与配合的知识,但现在在配合的选择上很迷茫,不只怎样选择才好
各位前辈高手们给小弟指点指点!

网友:
没经验不要紧,选配合首选标准件厂家推荐的配合,不是标准件的首选成形产品用的配合,其次选用机械设计手册上推荐的公差配合,实在没有成形产品参考的向MISUMI(米思米)FA工厂自动化要一本选型手册,上面一般的配合一应俱全,再没有拿出实例到社区里找大伙帮出主意。

网友:
刚开始时,你可以根据机械设计手册或者书本上的推荐配合来选用。以后熟了,就可以自己用经验来选了。

一般来讲,普通精度要求的孔轴间隙配合:
动配合用:H7/f6
静配合用:H7/g6
如果要求严,公差就高一点,用孔6轴5就可以了;如果要求松,公差就再低一点,用孔8轴7就行了。

其它过渡配合,过盈配合以此类推可以了。

供参考

网友(2009-06-14):
我也是刚参加工作,觉得在学校学的东西,工作中能用到,但好像要延伸!

网友:
我没有写公差等级,我都是直接写尺寸正负范围的。

网友:
动配合用:H7/f6
静配合用:H7/g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