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Z与RS的区别---请教

楼主(2008-01-09):
以前总以为RS为塑料盖密封圈,RZ为铁盖的防尘盖。最近查阅了一些资料和一些厂家的样本,原来RZ只是说明与内圈非接触的密封或防尘盖,也有用塑料做的。究竟是增样的一个标准,有没有朋友有详细的样本?谢谢。

网友:
你说的,真没见过!!!

RZ为带密封圈(非接触式)结构形式。

表示又同"VV",NSK, NTN,KOYO的标识可能会不同.

可以翻阅样本看看
******************************

SKF轴承密封:

RZ——轴承一面具有衬钢板合成橡胶的低摩擦密封。
2RZ——轴承两面具有RZ密封。

网友:
你看看机械设计手册里的关于轴承一篇就知道了。

-RS和-RZ都是轴承的后置代号,代表含义分别为:

后置代号:    -RS
含义:    轴承一面带骨架式橡胶密封圈(接触式)

后置代号:    -RZ
含义:    轴承一面带骨架式橡胶密封圈(非接触式)

至于你说的“以前总以为RS为塑料盖密封圈,RZ为铁盖的防尘盖”,其实-Z是表示防尘盖,一般铁盖(没见过非铁盖的);而-RS和-RZ都是橡胶做的,外圈一般有钢线架

网友:
凡带有密封圈或防尘盖的滚动轴承称为闭型轴承。
    不带密封圈及防尘盖的滚动轴承称为开型轴承。
    -RS表示密封圈,-RZ表示防尘盖

网友:
好象不对啊!!!

"RS表示密封圈,-RZ表示防尘盖"!!!

网友:
后置代号:    -RS
含义:    轴承一面带骨架式橡胶密封圈(接触式)

后置代号:    -RZ
含义:    轴承一面带骨架式橡胶密封圈(非接触式)
RS1:    Rubbing seal of nitrile rubber with sheet steel reinforcement at one side of
bearing
2RS:    RS seal at both sides of bearing (needle roller bearing)

RZ:       Low- friction rubbing seal of nitrile rubber with sheet steel reinforcement at
one side of bearing
2RZ :    RZ seal at both sides of bearing

单独的Z是表示防尘盖.RZ则是有金属骨架的橡胶低摩擦密封,RZ中的Z和单独的Z意义不一样.

网友:
RS 很清楚了
RZ 表示,轴承内外圈都有V型槽,所以密封圈是非接触式的。

网友:
我又仔细看了下现有的轴承,发现
密封型轴承是钢板防尘盖或橡胶密封圈的
深沟球轴承的防尘盖
深沟球滚动轴承的防尘盖有两种作用,一是防尘盖,防尘用,基本为金属片压制而成,表示方法为Z;另外一种密封圈,防水用,橡胶片,表示方法为RS。
如608双面防尘:608-ZZ
608双面密封:608-2RS
608一面防尘一面密封:608-RSZ

对于RZ和Z有什么具体区别,还请指教
RZ 表示,轴承内外圈都有V型槽,所以密封圈是非接触式的。

那非接触式的和接触式的从外观怎么区分?

网友:
从代号的缩写,可以看出:

RS: Rubber Seal

ZZ:好象是德语单词的缩写,我也忘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有知道的可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呵呵,我又去看了一下"样品"

RS:外观上是和内外圈"接触的,所以转动内圈时,明显感到"阻力"的存在,也就是转速方面有限制要求的.

而RZ:同样是橡胶"铁骨"密封圈, 但外观上明显与内外套圈 有"一沟缝",不完全接触, 而且转动内圈的时候没有明显和密封圈"摩擦"的阻力感觉! 应该是应用在"转速"要求稍高的环境下.

其他方面别无二致,高手请指教!

网友:
RZ!低摩擦油封

网友:
RS,接触油封!

网友:
RS中也有低摩擦的,只是市面上很少。

网友:
另一种RS低摩擦的。

网友(2008-03-16):
RS为接触式密封,密封性能好,但不能高速运转;而RZ为非接触式密封,密封性能不好,但适合高速运转.

网友(2011-12-08):
RS和RZ都是胶封的,RZ的内套上边有一个槽,非接触行的,RS的是接触行的。

网友:
后置代号:    -RS
含义:    轴承一面带骨架式橡胶密封圈(接触式)
后置代号:    -RZ
含义:    轴承一面带骨架式橡胶密封圈(非接触式)

网友(2014-10-14):
-RS:轴承一面带骨架式橡胶密封圈(接触式)
-RZ:轴承一面带骨架式橡胶密封圈(非接触式)
-Z:轴承一面带防尘盖。

网友A:
接触和不接触是指轴承的密封圈与不与轴承的内圈接触,RS型的轴承密封圈与轴承的内圈紧密接触,有较好的密封效果,结构就像油封,RS型的轴承可以省去机械结构中的油封,进口的RS的系列轴承的密封效果是比较好的。RZ型的轴承密封圈不与轴承的内圈接触,有缝隙,该种结构仅起到防尘的作用,并不能密封,该轴承一般在机械结构中还要配油封装置使用。RS因为密封圈与内圈接触有摩擦,极限转速较RZ型不接触没摩擦的要低。RZ型的可以达到开式轴承的极限转速。目前,RZ系列基本很少生产,一般用ZZ冲压纯金属防尘盖代替。

网友:
RZ非接触式密封,RS接触式密封,RZ的密封效果不如RS的好,但极限转速比RS要高。

网友:
RZ非接触密封式密封,RS表示接触式密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触和不接触是指轴承的密封圈与不与轴承的内圈接触,RS型的轴承密封圈与轴承的内圈紧密接触,有较好的密封 ...

今天小鬼子轴承到货了,大鬼子skf太贵了伤不起。。。

按nsk手册6205zz订货,结果来的是6205z,但也是双铁盖的,木工刨床用,手册上面的极限转速参数挺高的,不知8000rpm能不能挺住。。。
请帮忙看看,TKS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d=371540&extra=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图!
Z

学习了,有图有真相,直观

俺今天小鬼子轴承到货了,大鬼子skf太贵了伤不起。。。

按nsk手册6205zz订货,结果来的是6205z,但也是双铁盖的,木工刨床用,手册上面的极限转速参数挺高的,不知8000rpm能不能挺住。。。
请帮忙看看,TKS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d=371540&extra=

网友(2016-06-12):
引用 网友C:
学习学习!
谢谢讨论!

谢谢你~~终于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