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液选用,清洁维护:数控机床与普通机床区别---讨论

楼主(2008-01-09):
讨论:数控机床加工选用何种切削液?与普通机床有何不同?如何清洁、维护?

在机械加工中冷却液的选用对刀具的实用寿命、机床的维护都有很大的作用!对冷却液的清洁、使用期限也有要求。但很多厂家对冷却液这方面重视不够,特别是数控机床。

我想请社区各位大侠讨论讨论数控机床加工选用何种切削液?与普通机床有何不同?如何清洁、维护?

网友:
要看加工什麼材料啊
水溶性和油性數控機都可以用啊,只是對刀具壽命和表面質量有影響而已
一般數控機床都有自帶的過濾系統,不用維護。如果是油性的只管添加損耗就可以了,如果是水性的發臭了就換啊

网友:
合资厂皂化液就行了,
普通车床回用率低,稀一点也可;
数控回用率高,
浓一点

网友:
我们数控都是全油冷切削的,要么就干切削.油冷对机床的保护是很大的,工件的切削效果是很好的,费用是很大的,对环境的污染是很厉害的……

引用 楼主:
讨论:数控机床加工选用何种切削液?与普通机床有何不同?如何清洁、维护?

在机械加工中冷却液的选用对刀具的实用寿命、机床的维护都有很大的作用!对冷却液的清洁、使用期限也有要求。但很多厂家对冷却液这方面 ...

网友(2008-04-25):
切削液和切削油的区别

切削油防锈、润滑效果最为理想。有些公司技术人员喜欢用油,因为机床昂贵。担心生锈。
但是现在的切削液的防锈效果也随着外资品牌的进入和国产品牌的经验慢慢积累,有了非常大的改善。
一般加工要求不是非常苛刻,优先考虑使用高档、成熟的切削液产品,对环境的影响、成本的节省、润滑满足、防锈满足等等都可以。
未来的趋势是:用切削液来代替切削油,特殊情况例外。
切削液中的组分在客户接受的情况下,优先考虑植物油。优先使用高级脂肪润滑脂来代替Cl、P、S等等极压添加剂。
我的邮箱carlito.li@gmail.com
希望和大家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