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液压符号是什么意思---如图,请教

楼主(2008-01-10):
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液压符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认为是双向液压锁,只是画法有点不同而已!下端是进油和回油,上端油口是进工作由缸或其他执行机构!

网友:
我问了一下专家,确定,这就是个液压锁,是另一个不同的画法罢了,肯定不是梭阀.
因为图上是有四通的.而梭阀是三通的.

网友:
同意楼上二位的说法,进出方向如黑人所说。

网友:
在煤矿机械中叫双向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