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代材料的延伸率比较低,会造成产品易变形吗?

楼主(2008-01-10):
我们在选择材料的时候,发现替代材料的延伸率比较低,
不知道低延伸率会不会造成产品易变形,比如弯曲之类的。

请教,谢谢!

网友:
仅供参考
焊接零件的材质塑性越好、焊接性越好、变形越小。例Q235-A焊接性能好于45#

网友:
延伸率是衡量材料塑性的指标,延伸率低表明材料塑性低,脆性大,脆性材料抗压,不抗拉
延伸率应该与材料的变形没有直接的关系,材料的抵抗弯曲变形的能力是用刚度来衡量的

网友:
延伸率只是表明材料的塑性指标,延伸率与材料的变形没有直接的关系,材料的抵抗弯曲变形的能力是用刚度来衡量的
我觉得刚度(刚性)是塑性与强度的综合表现.
请看链接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hlight=%B8%D5%B6%C8
硬度、强度以及刚度的区别(转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