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在大电流的情况下造成的安全问题?

楼主(2008-01-10):
如何防止在大电流的情况下造成的安全问题?

网友:
这位师傅,能说的具体点么?

楼主:
我有一个项目,需要经过的电流Min:49A,Max:91A,操作时,操作员需要用手将产品上的接线盒插电源借口。6 `+ O5 D0 q) c- a
这种情况下,如何做,或增加什么设备才安全些?

网友(点评):
严格用电安全操作规程,配置漏电保护器,开关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