缸杆为什么会断裂?---图,请教

楼主(2008-01-10):
昨天一客户打来电话,说他们的设备使用半年多一点,其中有一个液压缸的缸杆断裂,从断口处可以看出有新旧裂纹。
此液压缸为50X255(缸径X行程)的复动油缸,缸杆材料为S45C。

请问各位大侠,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另材料S45C是不是我们的45#钢?
又活塞杆拉毛

又可能是那些原因造成的?

谢 谢

网友:
1、“S45C”是我们的45#钢;
2、“活塞杆拉毛”油缸在使用中受到了较大偏载;(改善,建议缸杆与负载连接形式球铰)

楼主:
谢谢羚羊大姐的及时回复!

那请问球铰适合高速(其实速度并不算太高,为250mm/s,但冲量大)反复运动吗,
这种联结形式具体又有那些不好的方面呢?
再问SCM440是我们的什么材料?

网友:
有两种可能:1.材质不对或者本身制造的有缺陷;2.缸杆的挠度不够.

网友:
SCM440,这种材料我以前在做油缸设计的时候也用过
因为计算活塞杆的时候主要考虑其抗拉强度
这种材料的力学性能和国内的标号40Cr差不多的
抗拉强度大概在950MPA左右
活塞杆的断裂应该是径向里比较大的原因造成的
建议楼主现场查看油缸使用工况
这种情况应该不是油缸本身设计的问题
改变材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网友A:
参考意见:
1、Y接头的销孔与螺孔的垂直度误差较大;
2、材料本身有缺陷,在交变载荷作用下断裂。

网友:
提高材料的强度也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建议你在螺纹处不要切退刀槽(热处理中也要注意应力集中问题),从你的图片看该油缸设计也有问题(容易造成拉伤),造成拉伤原因可能是油中的杂质造成的,你在看看缸筒可能也拉伤了(早晨没太注意你拍的照片,只注意你的叙述),筒拉伤后会导致你油缸产生内漏。明天上班我发一张油缸和设备连接图供你参考,该杆断裂主要原因是叉头的销孔与螺孔的垂直度误差较大而造成(也不排除其他)。

网友:
问题看是不是油缸安装工作时受力原因或是别的外力所影响

网友:
我在原来的产品使用中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最后分析原因:活塞杆头部受到了径向力作用(即在活塞杆伸出时,头部受到弯矩作用),一般断在罗纹和杆的连接部位;解决的办法主要在与罗纹连接的铰接头上,这也要根据自己使用的场合来定!哦,对了,检查一下,你做的那个叉形接头在工作时会不会出现憋死的现象(运动过程中,转动角度大),致使活塞杆承受弯矩作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的解决办法是:
马上给客户寄去一个新的液压缸,让他们恢复生产;
同时让他们把损坏的寄回,再仔细分析具体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意见:
1、Y接头的销孔与螺孔的垂直度误差较大;
2、材料本身有缺陷,在交变载荷作用下断裂。

同意这个说法。

另外我细看了一下,断裂处在螺纹退刀槽处,在这种较大的交变载荷情况下,退刀槽底径给合适的倒圆应该能缓解这个部位的应力集中的嘛,仔细看一下你们的油缸在这个部位是不是倒圆太小了或压根就没明显的倒圆?如果没有,那叫你们的技术人员引起注意嘛!

网友:
不好意思啊,最近较忙,没及时发图。

网友:
与材料组织也有关

与材料的热处理方式也很有关系,如S45C是粗加工状态,组织为粗大珠光体,就很容易在晶体交界处产生裂纹而断裂,如进行调质得到均匀的索氏体组织,就能很好的提高材料的综合机械性能,可有效防止断裂.

网友:
12楼这是什么图啊?

网友:
期待真正的原因能找出来
以后也能避免,希望楼主及各位大侠能持续关注本帖~~~~
因为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以后照此方法制造出来的产品可靠性也难以保证,损失的将是公司信誉和利益!

网友:
看断口特征是疲劳破坏的!

网友(2008-04-24):
羚羊大姐,液压高手啊,在哪里工作啊

网友(2008-11-02):
油缸担在什么东西上了吧。油缸杆受到了径向剪切力,角着劲哪,我上些天也遇见这种情况,建议你先别发或你去趟现场考察一下,把问题从跟上解决掉不然还是要断的。

网友(2012-11-20):
活塞是什么材料的啊???怎么没有加耐磨环呢?这样最容易划伤缸筒内壁。

网友:
应该是受到了径向力,导致的。

网友:
活塞杆外伸有较大侧向力  从活塞表面拉伤来看应增加支撑环

网友:
这个活塞的材质是什么?看上去也不像球铁的,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不加支撑环呢?

网友:
使用的方法不对,缸杆承重偏,受径向力所断裂。

网友:
这个明显是设计的问题!杠头和缸身固定底座肯定都是固定的,请问设计人员有没有考虑径向力?不管是加工误差,装配误差,工件移动径向分力,这个因素都是缸断的因素!如果没有侧向力,轴向力会把缸杆挤断嘛?
改进,修改缸头,改成图示的这种缸头,一般很少会断的!因为有关节轴承可以改变力的方向,减少径向力!另外检查一下现场缸的环境,是不是还有其它原因导致缸杆有径向力!

网友:
退刀槽;系统震动

网友(2012-12-22):
长期疲劳导致断裂  可以适当增加强度

网友:
应该是偏载问题

网友(2013-02-25):
看样子是长期偏载造成的

网友:
1.断裂可能是偏向受造成的;
2.活塞拉伤有可能是油缸在焊接或加工过程中缸筒内有焊豆或毛刺,用手直接到缸筒内摸一下,用细砂纸清理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