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择,有多大的扭矩才能吊起来?

楼主(2008-01-04):
我现在有一个电机功率是1.5KW,转速是3000每分钟,我现在想知道电机输出的电机扭矩是多大?
有一个物体重量是2000KG,想利用减速机,通过卷绳筒垂直吊起来,卷帘绳筒直径是300MM,我现在想知道要有多大的扭矩才能吊起来?
谢谢,THANS

网友:
转矩=9.55*功率/转速

网友:
关于电机力矩

要想用1.5 kW电机提升2吨的重物,这要看你想用什么速度提升,该电机额定转矩是4.77Nm,重物至少需要20000N的提升力,你可根据需要和电机的功率设计减速比。但是没有那么简单,实际上还要考虑机械效率等,而且起重电机不是普通的异步电机,是专用的起重电机带有制动器等机构。正常的2吨起重机估计要4.5KW.

网友(点评):
2.2kw足够

网友:
楼上王传君友说得不错,建议去查《非标设计--起重运输设备》17-34页,里面讲得很清楚。

楼主:
电机问题(困扰了好多天了)

各位老师,现在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起重机方案的,我们公司现在要设计一套起重方案,不知那些前辈老师有这方面的资料给我看看,我现在想要一份金属材料应力,疲劳,强度参数表,想要一份关于起重电机参数设计选配的资料,及想要一些关于传动扭矩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