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带轮为什么选用铸铁HT200?---请教

楼主(2008-01-10):
在维修中发现V带轮很多都是用铸铁的,这里的材料大哥们能不能给讲讲为什么选用铸铁。谢谢。

网友:
制造V带轮的材料可采用灰铸铁,钢,铝合金或工程塑料,以灰铸铁应用最为广泛.
当带速v不大于25m/s时,采用HT150,v>25~30m/s时采用HT200,速度更高的带轮可采用球墨铸铁或铸钢,也可采用钢板冲压后焊接带轮.小功率传动可采用铸铝或工程塑料.我们目前使用的就有球铁和灰铸铁2中材料。

网友:
主要是为了减震?

我认为有两个因素:一是造价低,二是减震性好

网友:
造价低,易成型,易加工,耐磨。

网友(2008-02-20):
Cf55 是什么材料?哪位大侠请指教

网友:
耐磨不容易打滑是主要原因吧

网友:
4楼的观点比较正确。

网友(2008-06-23):
同意4楼的说法

网友:
四楼回答经典!

网友:
用钢件会出现打滑,同意6楼的

网友(2009-10-26):
明白了,谢谢各位!

网友:
3#和4#的朋友加起来 比较有说服力

网友(2009-12-18):
成本低,工艺性好。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