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射流设备换向时候冲击大---请教

楼主(2008-01-10):
水射流设备换向时候冲击大,63ycy.22kw,25MPA
4WEH16HD50/06AG24NET25L换向阀,20通径的溢流阀,全软管连接
换向时候有冲击的声音,小于5MPA声音平稳,大于5MPA换向时冲击声音很大,不知道怎么办了
那个高人指点下
有没可能是增压缸不好啊

网友:
我想知道,换向的频率怎样?25Mpa是工作油压吗?你们的增压比是多少?

楼主:
1/20哦我说的液压是25MPA
换向1秒1个工作位

网友:
工作油压是25Mpa?那水压不就是25*20=500Mpa?不可能吧

网友:
从现象看应该是流量不匹配,调节一下看看.

楼主:
是的啊,,我的增压缸是1/20的啊,5000公斤,具体怎么弄哦,现在冲击大,我是做液压的,交不了货,客户不满意
增压缸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流量问题我是YCY14B的看来我要换和SCY的泵手动调下
请指点下

网友(2008-06-29):
进增压泵的流量不够

网友(2008-07-29):
4WEH16HD50/06AG24NET25L换向阀是力士乐系列的电液换向阀,又称先导式换向阀,其结构为由一个小通径的电磁换向阀(先导阀)控制下面的主阀(液控换向阀)的大阀芯,俗称小阀带大阀,而大阀芯的运行状况直接影响换向回路的冲击,从国外和国产设备结构来看,通常使用两种方法解决:
1.在主阀芯上开缓冲槽或每段端部开倒角
2.在小阀和大阀之间加阻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