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几个机床是cnc的吗

楼主(2008-01-10):
我不认识,是不是旁边有屏幕的都叫cnc呢

网友A:
这些都只是在普通机床上增加数显尺而已

网友:
CNC的含义是什么?

网友:
1.什么叫数控机床?经常提到的“CNC”是什么意思?国际信息处联盟第五技术委员会对数控机床的定义是这样的:数控机床是一种安装了程序控制系统的机床。该系统能逻辑地处理具有使用号码或其他符号编码指令规定的程序。
“CNC”中第一个“C是”英文“计算机”的第一个字母,“N”是英文“数字”的字头;最后一个字母“C”是英文“控制”的第一个字母。所以“CNC”系统用汉语说就是“计算机数字控制系统”。“CNC”系统是数控机床的核心部分。数控机床功能的强弱主要是由数控功能确定的。
2.数控机床特点有哪些?
1)加工精度高: 数控机床是精密机械和自动化技术的综合体。机床的数控装置可以对机床运动中产生的位移、热变形等导致的误差,通过测量系统进行补偿而获得很高且稳定的加工精度。由于数控机床实现自动加工,所以减少了操作人员素质带来的人为误差,提高了同批零件的一致性。
2)生产较高:就生产效率而言,相对普通机床,数控机床的效率一般能提高2~3倍、甚至十几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次装夹完成多工序加工,省去了普通机床加工的多次变换工种、工序间的转件以及划线等工序。 b. 简化了夹具及专用工装等,由于是一次装夹完成加工。所以普通机床多工序的夹具省去了,即使偶尔必须用到专用夹具。由于数控机床的超强功能夹具的结构也可简化。
3)减轻劳动强度,数控机床的操作由体力型转为智力型。
4)改善劳动条件,如深扬公司的产品采用全封闭护罩,机床不会有水、油、铁屑溅出,可有效保持工作环境的清洁。
5)有利于生产管理:a.程序化控制加工、更换品种方便;b.一机多工序加工,减化生产过程的管理,减少管理人员; c. 可实现无人化生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只是在普通机床上增加数显尺而已

同意这种说法

网友:
不是CNC的,不过这样的机床小批量生产模具很实用。

网友:
computer numberal controler
计算机数字控制。
哥们别把数显当电脑
。。。。
汗个。

网友:
普通机床配光栅尺、数显

网友B:
没看到电脑不是CNC

网友:
楼主发的照片上的都不是数控机床,只是有数显功能而已

网友:
不是

只是数显,它是在通用机床上改装的.

网友:
只是一个数显磨床,CNC是计算机数字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电脑不是CNC

呵呵,要看到电脑才是CNC?现在的数控系统直接就把整个集成进去了.
不过一看这些有手轮的东东肯定不是CNC的了

网友(2010-12-05):
只是一些普通的机床,楼主不会没见过加工中心吧

网友:
抱着学习的态度进来看看。。。。

网友:
我以前看到过了,也很纳闷,不知道这些可不可以归结到数控机床里面。今天看了大家的讨论。受教了!

网友:
肯定都不是了 只是加了数显的 普通机床   数控机床 都是带编程的 私服电机
自动加工路径  高速切削 精度等级也不一样 一个是天上一个是地上

网友:
这些改装过的.主要专用加工来提高效率

网友(2011-03-06):
数控用的是工业计算机,也算是电脑啊。

网友:
很明显,普通机床上面加装数显尺

网友:
普通机床配光栅尺、数显装置,8#正解。好像是长光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