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机精确定位---请教

楼主(2008-01-10):
各位大哥师傅好!
我们想用皮带机做一个装罐流水线并用PLC控制其进行精确定位也就是使桶口和出料管对准但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方案.求教  有点急   谢谢

网友:
用步进马达可以实现!

网友(2008-09-16):
用步进电机或者是伺服电机都可以实现,具体要根据设备的精度要求来实现

网友:
用步进电机+同步带

网友:
光电限位开关来检测瓶口,加上变频器控制皮带转到,就可以了。

网友:
要用同步带,普通皮带会打滑精度无法保证

网友(2014-06-15):
皮带机只能作为传送机构,伺服或是步进定位进度可以达到±0.1,若精度要求高需要二次定位!

网友(2015-06-09):
用同步带比较好,但是你的精度要求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