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能加密的软件

楼主(2008-01-10):
各位好!我公司正处在成长期,想增强公司技术资料的管理。请问各位推荐一个能给技术资料(如图纸、技术档案等)加密的软件。
不知道各位大侠们有了解的吗?能介绍一下你们单位的使用情况吗!
还有不知道国外的公司怎样做的,有知道了可不要吝啬啊!

网友:
网上有高强度文件加密软件下载,还可以.

网友:
社区内有一个细小加密软件,要时找找.

网友:
我公司技术文件就是用的加密软件,不过,要收费的

网友:
什么文档格式?pdf格式就可以加密的。不需要加密软件。

网友:
很多软件本身就可以加密,比如CAD图纸就可以直接加密

网友:
楼主用这个吧。我一直用着。个人感觉挺好。

网友:
技术图纸资料全面加密建议采用正规加密软件,正规加密软件有单机版和服务器版,通过写入加密信息将文件进行加密,如:word  excel  cad  sw   ug   等都可以完全加密,一般外界用户即使拷贝也是打不开的。

网友:
7楼的那个我也在用,进行普通加密还是不错得~~
  在社区就有的下~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心!
不过我们公司准备买一个价格便宜一点的软件,大家能给说一下那个软件,行吗?
原则是物美价廉!

网友:
这种软件价格并不贵,几千块就搞定。长远考虑,作为一个企业,应该重视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我在用的一个,很快的加密速度,免安装!有截图!打开主程序会出现让我们注册的信息,不用管它,点击确定就可以!我用了两年了!

网友:
只要是看楼主你用的是什么软件做的图,如果是CAXA的话,可以直接加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有的是PICAD,不知道各位有用的没有。这个软件能加密吗?

网友:
从来没有用过什么加密软件!

网友:
要是公司里用的加密软件,选择要慎重了。还是花钱买的好。网上有些免费或收费很少的千万别用,否则数据搞丢了哭都没地方哭去。

网友(2009-03-27):
我有加密软件,774595072@qq.com

网友:
把硬盘转为NTFS就能加密。不过以后不能再装系统,装要先解密,要不你会哭的,把文件夹加密后到别的机打不开文件的,文件的名是绿色的,就是在文件的属性里打开里面的高级里边有加密的那一个把它打钩

网友:
:word  excel  cad  sw   ug   等都可以完全加密,一般外界用户即使拷贝也是打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