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变速时在某一档位出现异响,问题大不大?---请教

楼主(2008-01-10):
今天听工人说:车床变速时,在某一档位出现异响,其它档位正常,不知是什么问题,影响大不大?
车床是2个月前新买的,也不是天天用。

网友:
这个问题就要具体对待来看了,不是说说就行的,有时候变速属正常响声,但总是在一个位置就要检查一下了,我的判断是不正常现象,打电话叫售后服务。一般是保修一年的。别说用了二月,就是几天机床损坏都是常事。

楼主:
刚才又试了一下,本来是想听一下到底是什么声音,结果声音没有的,取而代之的是反转时速度非常慢,远远达不到应该的转速,正转就没事。
又试了一下其它的档位,大部分都正常,有一个档位也出现了反转异常,但是过了差不多8秒钟才以正常转速运转。这样反复测试不同的档位,再回到之前有问题的档位竟然反转又正常,真是奇怪?!
这是怎么回事呢?
2周之前因为其它问题打过电话要维修人员过来看看,直到现在都还没来,可能是因为不是大问题,他们不太重视吧,我也因为忙,加上其它愿意,没有催促。明天再大电话要他们过来看看。
这段时间真是问题不断呀。

楼主:
奇怪,这些问题又自己都好了,包括以前的问题,真是奇怪!

网友A:
你打开床头箱,看看各个档位是否到位,摩擦离合器调整的是否良好.具体适宜请参看机床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打开床头箱,看看各个档位是否到位,摩擦离合器调整的是否良好.具体适宜请参看机床说明书

好的,谢谢!!!

楼主(2008-02-28):
引用 网友A:
你打开床头箱,看看各个档位是否到位,摩擦离合器调整的是否良好.具体适宜请参看机床说明书

维修人员经过简单调校,现在已经把问题排除了。

其实就是你说的那个原因——“摩擦离合器调整的是否良好.”

维修人员说:这个地方的调校一般的车工都应该会调的,因为每用一段时间就要调了。

可惜那个车工不会这些调校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
正反磨擦离合器的调整一般是由机修来进行的,当机床出现吃大刀打滑(机床可以保证的吃刀量)时才进行调样校,操作工可能对此不了解或完全不知如何调整。

网友B(2008-04-03):
正反磨擦离合器的调整一般是由机修工进行调整,你们没有机修工吗?

网友C:
能不能来点图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反磨擦离合器的调整一般是由机修工进行调整,你们没有机修工吗?

没有大厂那么正规 ,现在一共就2个人。

网友D:
曾遇到过

某机械厂单位的机械设备产品
变速箱体,某档转速噪声大,还会脱档(跑档)
毛病出在某个啮合齿轮的加工表面质量,或花键配合加工质量
把这档位的变速手把固定住,跑合一段时间后有可能好了
要不然就换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曾遇到过

某机械厂单位的机械设备产品
变速箱体,某档转速噪声大,还会脱档(跑档)
毛病出在某个啮合齿轮的加工表面质量,或花键配合加工质量
把这档位的变速手把固定住,跑合一段时间后有可能好了
要不然就换零件

哎呀!
现在发现在自动进给的某个档位会出现手柄跳档,跳到两个档位中间,导致自动进给停止。

不知是不是你说的这个原因?

网友D:
很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我们当时查了之后,发现齿轮内花键精度不高,原困是内花键拉刀使用时间太长了后磨损.后换了把新的内花键拉刀,状况大有改善.

跑档力不大的情况下,可用增大变速手柄的定位力(弹簧力)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我们当时查了之后,发现齿轮内花键精度不高,原困是内花键拉刀使用时间太长了后磨损.后换了把新的内花键拉刀,状况大有改善.

跑档力不大的情况下,可用增大变速手柄的定位力(弹簧力)来解决

好的,谢谢,我再观察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来点图片呀?

这个不知给什么图片?

网友:
正反磨擦离合器的调整一般是由机修工进行调整,你们没有机修工吗

网友:
是摩擦离合器的原因,我搞车床设计的 ,见多了 。
一般在大规格机床才有。

楼主:
小型车床没有离合器这个装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型车床没有离合器这个装置吗?

     这个就不一点了吧;c6116 ,c6118 都有的;

网友(2008-07-13):
正反磨擦离合器的调整应该操作工调整,根据吃刀量大小,机修工换磨擦片后调整应根据600·<c620>转来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