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的测量---如图,请教

楼主(2008-01-10):
大家好!对于附件中的零件我做了一个检具,总觉得有问题,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谢谢!

网友:
三座標就可以

网友:
楼主,图纸是否完整?小孔还有没有其它位置度的要求?如果·单纯检测262.5的尺寸,中间的销子好想没有必要放上,
你的检具是综合位置检具吧!

网友:
楼主,如做功能检具的话,可用锥销(也就是你所想的)定位在被测孔内,露出测量部分当然是圆柱的,加上262。5,做两个极限,也就是一通一止就可了,这样测量就很简单了。

楼主:
谢谢,各位,你们没有看出有什么不妥吗?当圆锥销插入后只能把相对位置确定下来,但不能让它不转动,尺寸262.5±0.15可以验证,但还有一个孔该怎么测?

网友:
使用两只百分表比较测量

网友A(2008-02-18):
市场上有投影测量仪卖,估计可以用来测这样的零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不会是想同时检测三个孔吧?

那么,应该是8.2处定位,123与262.5(5mm孔)做为活动端检测.
但是因为你的8.2处的中心线直身位过小,容易转动.
所以建议你在做定位块时,把"7"字导轨做一小段形状出来,使工件不要转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市场上有投影测量仪卖,估计可以用来测这样的零件

使用投影仪是可以,只要你有足够大的投影仪就行

网友(2008-06-22):
图中所注尺寸的公差原则是独立原则,建议楼主用通用量仪进行检测。如2楼的建议。

网友:
还是用三坐标吧 简单哦

网友(2008-09-24):
超汗!+-0。15的公差用的竟是快速夹钳!
1、这个检具在我看来是绝对存在问题的(个人观点哦);
2、听楼主的意思,是要测量三个孔,但三个孔之间距离的公差是不一样的,当然不能一次性检测出来啦;
3、具体方法可以参照国标的位置度检具方法进行设计。

网友:
版主所要测量这几项尺寸,有这么大的公差,有很多方法:一般的用游标卡尺测量再加加减减就行;要精确点有条件的用投影仪(如角度等);至于要做检具,其实你图中用来安装的模板就是最好的实配检具.不需要另外制作.(以上属于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是自由公差尺寸,没必要费精神

网友:
不用如楼上所说的那样,你只要制作个位置度规就可以轻松检测该产品,回头给你把我设计的位置度规发给你,你参考下,

网友:
如果没其它要求,压在方箱上也能查出结果,把方箱转90度就能得到两个方向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