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宇300挖掘机的液压柱活塞杆断裂---请教

楼主(2008-01-10):
大宇300挖掘机的液压柱活塞杆从端部的焊缝处断裂了,恳求高手给我指点一下手工电弧焊接工艺和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活塞杆常用材料为45#、2Cr13等,焊接先要搞清其材质是什么?对于挖掘机的活塞杆多是45#钢。

45#属中碳钢,焊接性差,焊条采用J507 或J506(低氢钠型,直流反接),预先按焊条说明书规定烘焙,焊接,焊前45号钢预热250℃~300℃,层间温度不低于250℃,焊后进行600℃~650℃,4h的消除应力热处理,缓冷。如不立即进行消应处理,则应先进行200-250℃,1-2h消氢处理。
若条件不允许预热时,可选A307焊条焊接(A307是奥氏体不锈钢焊条,韧性比较好)。

网友(2008-03-12):
黄河版主真厉害,有时间了能多教点我东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