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海运,该怎么防锈?---[斑竹话题]

楼主(2008-01-10):
我国是制造业大国,产品很大一部分出口国外,由于海运周期一般比较长,海水含盐,等于是在做盐雾试验,
如果防锈处理不当,很容易锈蚀,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怎么防锈?这是一个很有实际意义的话题。请大家畅所欲言,有问题的提问,大家尽力解答。

网友:
材料上采用316L抗海水性能会又较好的改善,采用国军工材料也会有较大改善,若采用市面上的材料,嗯,悬!
表面处理上那也有很多方法可以选用,不说了。关键是好材料(价真货实)打底才行啊。

网友:
产品防锈具体可以分以下几个步骤:
1、清洗                         去除加工过程中所遗留的铁屑、粉尘、油污等杂质;
2、浸防锈油                 根据不同材质的零件选用相应的防锈油
3、零件密封包装          零件一定要放入密封袋中,避免其直接与空气接触。
4、包装箱防雨包装       避免淋雨和海上潮湿空气侵入。

做好以上4点,应该具备漂洋过海的条件了!

网友:
我公司采用的是清洗后涂防锈油,然后用包装膜打包后发货,结果两次到货后都锈了,然而锈蚀部位仅仅局限于与包装膜接触部位,同时未接触部位一点都没有生锈,这是我公司才开始采用此种方法发货,没有经验,可否告诉我究竟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们采用的防锈油也作过盐雾实验,达到48小时不知是否达标?如果有好一点的防锈油也请大家告诉我一声.在这里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您的问题,我想可能有以下几点情况。
1、可能清洗后工件没有烘干就浸防锈油,而所采用的防锈油并非脱水防锈油,造成锈蚀。
2、防锈油防锈期太短,而包装膜没有密封包装,导致海运时湿气进入,在有包装膜部分沉积,导致锈蚀。
解决办法,可以采用优质的防锈油,特别是优质的脱水防锈油,同时采用密封袋或塑料袋包装。

网友B:
1。镀锌或镀铬
2。喷漆,环氧底漆+丙稀酸面漆
3。涂防锈油;涂干膜fuchs oil 后在库房堆放5年不会生一点锈;湿膜也不错,不用清洗可以直接焊接不冒烟;豪斯顿油也挺好;国外一般指定这2种油,不过很贵的,前一种3W多一吨。

网友:
那如果是铸铝的产品外表面喷沙的产品海运的话应该如何处理才不会表面发霉呢?

网友:
我们公司从海外运来的许多机器均没有做防锈处理,倒是在机器的外包装上做足功夫,用很厚的塑料布烫合密封,包装开封后均没有发现锈蚀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1。镀锌或镀铬
2。喷漆,环氧底漆+丙稀酸面漆
3。涂防锈油;涂干膜fuchs oil 后在库房堆放5年不会生一点锈;湿膜也不错,不用清洗可以直接焊接不冒烟;豪斯顿油也挺好;国外一般指定这2种油,不过很贵的,前一种3 ...

以前公司的产品海运去非洲,也遇到过盐雾腐蚀的问题,开始的解决办法和“天涯莹道心 ”所说处理方法类似:
1、某些镀铬表面不用特殊处理。
2、非配合表面清洗吹干后,涂酚醛树脂底漆,再喷面漆。
3、不能喷漆的配合面涂防锈油脂。
4、标准件进行达克罗处理。
经过这样的处理后听说还是有部分地方锈蚀,后来工艺部门讨论使用一种喷蜡技术,大概是处理工作都做完后再对设备整体喷上一层蜡层,应该是成熟技术了。大家可以找下相关资料。

网友C:
真空包装是最主要的。。。我们曾经吃过亏

网友:
我建议不要在产品上下功夫,要在产品的包装上考虑防锈处理。

网友:
四楼说的我们经历过,主要还是工艺有问题,我们的做法是:
工艺:清洗--涂防锈油(根据零件的材质选用)--烘干--冷却--包装,包装的顺序是一层零件+一层防锈塑料薄膜+软垫如瓦楞纸
+一层防锈塑料薄膜+一层零件.....将整箱用塑料袋封严(用胶带即可),在海运中超过三个月从未出过问题。
注意:1.清洗要保证洗干净,可以分两个池分两次洗,清洗液要适合材质
      2. 涂防锈油最好用浸的方法,防锈油要适合材质;
      3. 涂防锈油后不要用手直接拿零件(戴干净的手套);
      4. 烘干--冷却后立即包装。

清洗液、防锈油和防锈塑料薄膜的选用建议多试验,贵的并不是都适合。
以上供参考。

网友(点评):
非常不错的经验,学习了。近期客户正在询问这方面的建议。 感谢

网友D:
有一种气象防锈包装纸可用——沈阳有一家防锈包装用纸公司专门给宝钢等厂家提供包装材料!

网友:
我们也吃过亏,现在是整体喷上一层蜡层,未再见反馈出现锈蚀严重的问题。

网友:
同意3楼的做法。
我前一家公司是做机械加工的,产品出口到日本,海运2周左右。
出货前除锈包装的做法是:
1.清洗--在清洗机中清洗,用的是尤希路的清洗液;
2.包装--先装入小纸箱,一层一层的,每层隔纸板,封箱带封口;
3.喷防锈油--小纸箱包装时装一层喷一次(铸件和锻件用的防锈油是不同的);
4.小纸箱装入仓库笼--仓库笼中先是放一个塑料袋,然后四周和底部都垫上纸板,
小纸箱码整齐后盖上封顶纸板,再封好塑料袋;
(这样做也出现过问题,有次防锈油喷多了,在日本码头卸货时防锈油漏出来,结果客户被罚款。)

网友:
寻找涂装/表面处理培训人员

有推荐的么?
金属涂装/表面处理工艺/
请邮件或电话联系:dachengyao@163.com  15900431631

网友:
汽车生产厂家为防止新车在储运过程中漆摸受损,都喷涂有封漆蜡,尤其是进口车。国外轿车在出口时都在汽车外表涂有保护性的封漆蜡以抵御远洋运输途中海水对漆膜的侵蚀。因为封漆蜡极厚,并且十分坚硬,所以还可以防止大型双层托运车运输途中树枝或强力风沙刮蹭及抽打。封漆蜡主要含有复合性石蜡、硅油、PTFE树脂等材料,能对车表面起到长达一年的保护作用。封漆蜡不同与上光蜡,该蜡没有光泽。
     封蜡的类型下面是市场上几种在新车上经常见到的保护性封蜡:
1、油脂封蜡:车体蜡壳呈半透明状态,多用于长途海运的出口汽车;它可提供蜡壳极硬的保护层,即使碱性极高的海水飞溅于涂有封蜡的车体表面,也不能对其造成任何损害,并可防止大型双层托运车在途中遇到树枝或其他人为所造成的轻微损伤,保证了新车在出厂后一年内不受其他有害物质的侵蚀。
2、树脂封蜡:车体蜡壳呈亚透明状态,主要用于本国短途运输的汽车,它可为车身提供一年以上良好的硬质保护层,这层保护膜在厚度上大概是油脂封蜡的三分之一,能防止运输新车过程中人为轻微刮蹭所造成的划痕现象,但无法抵御海水的侵蚀,所以这种树脂封蜡不适合在海洋运输中为汽车提供防止碱性物质侵蚀的保护层。
3、硅性油脂保护蜡:车体蜡壳呈透明状态,新车出厂时为汽车提供短期的保护层,能有效防止阳光紫外线、酸碱气体、树汁、虫尸、风沙抽打等一般的侵害。对于海水或运输新车过程中所造成的刮蹭现象却不能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所以,国外这种新车保护蜡已在70年代被各大汽车生产商所淘汰。

网友E(2008-02-18):
现我有一种水溶防锈油 和自来水配成不同的比例可防锈1-6个月以上 经过防锈处理后 自然晾干即可 工件表面干燥 没有那种油腻的现象 基本保持原色不变 如果用原液可防锈1年以上 因为水溶防锈油可溶于水 所以不怕海水和海上的潮湿天气 是理想的海上运输防锈产品 也因为工件表面干燥 基本上看不出防锈处理 所以没有特殊要求不需要清除防锈油这道工序 使用方便 我们本地有家汽车配件厂产品常年出口 用此防锈油 已经将近10年 效果很好
如有需要可联系: 15839186898

网友:
我们的产品 有的是经过煮黑 处理的产品,还有的属于不锈钢材料
海运时 通常是用丙酮擦拭干净 风干之后,打包 用厚薄膜包裹 即可
某些性能产品也遇到过海运生锈的情况,但是因为产品比较特殊,现在一时还没能找到很好的办法 试验涂防锈油,但是即便不生锈,到客户手里 还要再除掉防锈油
尝试用真空袋包装,内装干燥剂,但是发现在运输过程中 有出现漏气情况。
后来不得不改称空运了 成本增加了好多

网友F:
说说我们小产品的防锈方法
我们有个小产品,就是普通低碳钢的。由于客户要自己进行后续的树脂热喷涂,我们出货的时候不能进行表面处理,就是所谓的白茬出货。而且出货时的状态是喷了砂的。

1,超声波清洗,清洗后立刻进烤箱,120度,半个小时。
2,烘烤后的零件,迅速装入尼龙袋(食品用的那种,不用太厚的)。 同时装一个干燥剂。每个袋子大概200x150x20mm。真空热封。
3,纸箱内,衬一个铝塑复合袋,质量好的那种。把小包装装入,每层都加适量干燥剂。
3,抽出大口袋内的空气,然后将袋口热封。就用吸尘器抽真空就行了。

如此包装, 我们目前保证海运到汉堡,30天左右,客户开箱时,100%没有锈蚀。

网友(2008-06-08):
可以采用防锈包装

网友(2010-01-22):
晕,装入防锈袋就可

网友(2010-10-15):
1、使用气相防锈产品,无需在金属表面涂防锈油,被包装物品开启封后可直接投入使用。
2、防护期一般可以达到2-8年。
3、不受封存件几何形状和体积大小的限制,气相防锈粒子可以扩散到包装空间的各种空隙中。
4、包装体系不需要严格密封,被包装物品周围只要有一定浓度的气相防锈粒子存在,就可以达到长期防锈的目的。
5、产品种类多,使用方法灵活,在寿命期内可以重复使用。

网友:
如果需要请与我联系,电话13869051185 曲
本公司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工技术面向民用市场转化的窗口公司,我公司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技术部门联合专业从事金属化工防腐技术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目前拥有填补国内、军内VCI气相缓蚀技术空白的发明专利多项,并数次获得国内外各种奖项。主要产品有气相防锈膜、气相防锈纸、气相防锈液、海水用气相防锈液、气相防锈油、气相缓蚀剂、抗静电防锈膜、恒湿剂等新一代金属防腐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造船、汽车、机电、电子、仪器仪表、医疗器械等领域,其技术和防锈效果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该产品环保、无毒使用安全。本公司秉承“顾客至上,锐意进取”的经营理念,坚持“客户第一”的原则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欢迎广大客户惠顾!

网友:
回复 网友G:

    海上夜晚白天温差大,薄膜包装容易产生结水,最好装入干燥剂!

网友(2011-04-01):
浸脱水防锈油后用防锈袋包装基本没事,我们发过加拿大的货,很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空包装是最主要的。。。我们曾经吃过亏

真空包装就可以,处理起来比较复杂,但是效果很好。
外国进来的很多用铝箔包装

网友:
我们轴承采用的是涂防锈油,再缠防潮袋。

网友:
我做外贸,我们出口一般采用产品浸防锈油,然后装入VCI防锈袋,然后装入托盘,货发美国从来没有锈过,防锈油是长城国光或嘉实多

网友:
一般采用真空包装
产品外周涂防锈银漆处理

网友:
基本同意四楼的观点。
此外,还可以考虑喷蜡防锈,也就是打蜡。还可以在机器表面封上一层塑料薄膜(有点类似于保鲜膜那样的材料),同时在运输的集装箱中加入足量的干燥剂或者防潮剂。

请参考该文章:出口客车的防锈处理工艺 ——
http://wenku.baidu.com/view/cbe1b32a3169a4517723a3c5.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说我们小产品的防锈方法
我们有个小产品,就是普通低碳钢的。由于客户要自己进行后续的树脂热喷涂,我们 ...

天水蓝的这种方法效果绝对是可以的,但是不是成本有点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我有一种水溶防锈油 和自来水配成不同的比例可防锈1-6个月以上 经过防锈处理后 自然晾干即可 工件表面干燥 ...

水溶性防锈油??感觉水会导致生锈,用水作溶剂的防锈油保险吗?有点不是很敢相信哦,呵呵呵~~

网友:
可以考虑空运。。。。

网友(2011-05-02):
xuexi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6 字节 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2011-09-29):
此帖乃防锈知识的盛宴,收藏学习。

网友:
真空包装吧!!!!!!!!!!!!!!

网友:
首先看你的产品表面处理的工艺是什么??至于靠近包装袋的产品有氧化时箱子遇到水然后再附着在袋子形成水珠而导致氧化(个人简介),我们公司是做锌合金(汽车件)压铸,我们产品也要出海外,产品表面做电镀后加封闭剂的(盐雾试验50H后OK)然后再出货!袋子里要放干燥剂的

网友(2012-02-14):
飘过~~~飘过~~~飘过~~~飘过~~~飘过~~~飘过~~~

网友(2012-11-22):
洛阳船舶材料研究所是这方面的权威

网友:
关键还是要在包装上下功夫,隔绝空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一种气象防锈包装纸可用——沈阳有一家防锈包装用纸公司专门给宝钢等厂家提供包装材料!

对气相防锈袋有个担心,

如果有效期一年,
必须要满足以下条件,供应商做气相袋的材料不能不能用库存的,
买来后自己也不能库存,
否则挥发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