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森数控车系统如何对刀?

楼主(2008-01-10):
大森数控车系统(3i)如何对刀..........那位高手教教.........

网友:
我们有大森  是排式刀架  不知道你是不是?

楼主:
不是.我们的是沈阳CAK5085bj....

网友:
首先选出一把刀作为定主刀,并用其对出X、Z加工原点;
然后找出其它刀与主刀的x、z数值差,并写在刀具补偿中即可。
主要就这两步,操作还需要自己去摸索。

楼主:
大森的不知道在那对刀......你说的我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