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滚子轴承的内圈无挡边和外圈无挡边在应用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1-10):
圆柱滚子轴承的内圈无挡边(NU0000型)和外圈无挡边(N0000型)在应用上有什么区别?
内圈无挡边(NU0000型)是内圈可分离
外圈无挡边(N0000型)是外圈可分离,它们俩在应用上有什么具体区别?

网友:
同问
我想可能是考虑到内圈或者外圈游动吧。

网友A:
补充内容:关于圆柱滚子轴承的挡边

外圈无挡边圆柱滚子轴承 N0000(20000)及 内圈无挡边圆柱滚子轴承 NU0000 (3200) 特点-

轴承内、外套圈, 保持架和滚子可分离,轴承安装拆卸方便,一般只承受径向载荷.

(KOYO样本:NU型与N型允许轴相对于外壳在一定范围内做轴向移动,因此最适合用作自由端轴承!)

NU型和N型的圆柱滚子轴承,在一定范围内允许轴相对于轴承箱作双向的轴向位移,即可以承受轴由热膨胀引起的长度变化,故适用作为非定位轴承。其能承受较大的径向载荷,但不能承受轴向载荷。

只有内、外圈均带挡边的单列圆柱滚子轴承,可承受较小的定常轴向载荷或较大的间歇轴向载荷.

带单挡边的轴承只能承受一个方向轴向载荷。

具体分类及型号对照:

1、内圈无挡边圆柱滚子轴承(NU型)
2、内圈单挡边圆柱滚子轴承(NJ型)
3、内圈单挡边带平挡圈圆柱滚子轴承(NUP型)
4、外圈无挡边圆柱滚子轴承(N型)
5、内圈单挡边带斜挡圈圆柱滚子轴承(NJ+HJ型)
6、外圈单挡边圆柱滚子轴承(NF型)
7、双列圆柱滚子轴承(NN型)
8、圆锥孔双列圆柱滚子轴承(NN…K型)
9、内圈无挡边双列圆柱滚子轴承(NNU型)
10、内圈无挡边圆锥孔双列圆柱滚子轴承(NNU..K型)
11、圆锥孔双列圆柱滚子轴承(NNU..K/W33型)
12、内圈无挡边双列圆柱滚子轴承(NNU…K/W33型)
13、内圈无挡边圆锥孔双列圆柱滚子轴承(NNU..K/W33型)

自由端轴承是“非定位端轴承”(下列图为深沟球轴承和NU型圆柱滚子轴承与工作轴配合)

网友:
由上述内容判断:

内圈的挡边无外乎是固定在轴上,可以一定的轴向位移
而外圈挡边无外乎是固定在轴承箱上,可以承受一定的轴向位移

个人意见,错误遗漏难免,请高手指正!!!

网友:
刚刚工作接触轴承不久,没有接触到这个问题。大致看了一下轴承的目录。 就我所看到的几组数据,相同尺寸NU和N系列的轴承参数是一致的。我认为其承载能力以及寿命计算应该是一样的。所以我想(猜)是在于应用上的差异也许四采用NU轴承是考虑到轴(比如由于热膨胀)导致的轴向伸缩,而N系列轴承主要是考虑到安装在外圈上轴承座的轴向移动或者外圈转动。期待有经验人士指正。

网友B:
刚刚咨询了一下,主要是考虑到安装的因素。

网友:
能具体一点吗???

比如考虑到要满足什么条件,才会用NU或N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咨询了一下,主要是考虑到安装的因素。

确实如此,比如,冷轧的支撑辊轴承座,轧辊要抽出来修磨,那么只能用外圈带档边.
选圆柱轴承主要考虑的因素是:游隙和保持架,尤其是保持架的引导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圈无挡边圆柱滚子轴承 N0000(20000)及 内圈无挡边圆柱滚子轴承 NU0000 (3200) 特点-

轴承内、外套圈, 保持架和滚子可分离,轴承安装拆卸方便,一般只承受径向载荷.

(KOYO样本:NU型与N型允许轴相对于外壳在 ...

自由端轴承是“非定位端轴承”?从图中怎么看出来的?
内圈无挡边(NU0000型)不能固定在转动轴上,只能固定在轴承座上,热膨胀导致的轴向伸缩
外圈无挡边(N0000型)不能固定在轴承座上,只能固定在转动轴上?

网友:
LS分析的应该是对的,我语言表达不清,sorry.

网友C(2023-08-18):
引用 网友A:
外圈无挡边圆柱滚子轴承 N0000(20000)及 内圈无挡边圆柱滚子轴承 NU0000 (3200) 特点-

轴承内、外套圈, ...

请问圆柱滚子轴承能承受多大轴向力,怎么计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圆柱滚子轴承能承受多大轴向力,怎么计算

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有没有用

谢谢大侠的回复,请问,这个图片是从哪个手册/资料截图的。红色标注1和红色标注2如果结果不一致?怎么选取?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有没有用

大侠,这个图是个压辊,径向压力2000公斤,如果按照红圈1,轴向力1000公斤,如果按照红圈2:轴向力=0.0045*47(1.5次方)=1.45KN。轴承型号NJ204E尺寸∅20*∅47*14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侠,这个图是个压辊,径向压力2000公斤,如果按照红圈1,轴向力1000公斤,如果按照红圈2:轴向力=0.004 ...

这是在`SKF`轴承型录里的,   怎么计算我也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在`SKF`轴承型录里的,   怎么计算我也不会

谢谢,能不能把`SKF`轴承型录发给我。QQ:2686369778或QQ邮箱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有没有用

红圈2中的D1.5是轴承外径D的1.5次方吗

网友D:
加我微信吧,没下载在微信里15020627965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我微信吧,没下载在微信里15020627965

加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