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程序的应用技巧---讨论

楼主(2008-01-10):
  请问哪位大侠比较精通宏程序?
  宏程序主要用在何处?
  用软件编程能否取代宏程序或淘汰宏程序?
请各位高手对于宏程序畅谈!!!
  谢谢支持!

网友:
我觉的宏程序在高速加工应用上有这一定的优势,如果用软件生成的是很多的点,F值给到3000以上机床是非常的抖的,用宏程序非常的平稳.其次它占的容量非常的小,而且非常灵活.能提高加工效率,节约编程时间.

网友:
加速---减速---加速---减速---加速---减速---加速---减速---加速---减速---加速---减速------------
当然要抖啦。这和宏程序没关系。这是系统的功能没支持造成的。
简单说宏程序和子程序是一回事,但宏程序在调用时可以对变量进行赋值,所以更加灵活方便。

网友(点评):
实际上是计算(暂停)-加工-计算(暂停)-加工。。。。。。干模具的就是很多点位不是很连贯吗?

网友(点评):
高精高速是系统的功能,平滑不平滑和编程方式没关系.

网友:
楼上你说  这是系统的功能没支持造成的。我并不赞成.如果说系统的问题,那为什么用宏程序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呢.我这里说的是宏加工曲面之累的..不是简单的套用.比如说加工球面,宏的优势很多,还比如说像阿基米德螺旋线等,电脑实现不了的东西,

网友:
那我想问问大侠做模具你也能能用宏来编程?比如加工个3D的人头。
系统如果支持曲线插补当然可以很平滑地运行了,这就是你所谓的宏的优越性。其实这是误会。但是,有很多加工型面是不可用曲线来描述的,那按你的说法就没法高速加工了吗?
所以,高档的系统有样条插补,曲线表功能等等,这些功能干什么用?就是为了平滑地加工那些不可用函数描述的曲线的。

楼主:
楼上所说   我才明白  宏程序只可加工遵循一定变化的曲线 如函数曲线  可用宏  以前我以为宏 无所不能  谢谢

网友:
宏程序的目的或者说优越性并不在于什么函数曲线,要是系统不支持,不管是用软件还是用宏来生成的曲线都是没办法平滑加工的,老是加速---减速---加速---减速---,做出来的活根本不行。
他最大的好处就是在于参数可以在调用时可以赋值,不同的调用参数,同一个宏程序的功能就不同,这样可以使程序管理和运用更为简洁灵活。老外的机床大量使用宏程序,有机会找点来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其实,简单说来,其优势,就在于用单个程序,可以实现类似形状不同具体尺寸的加工;另外,就是可以利用方程式,加工有规律的曲面。

网友(2012-12-04):
各有各的好处

网友A:
数控编程是数控加工准备阶段的主要内容,通常包括分析零件图样,确定加工工艺过程;计算走刀轨迹,得出刀位数据;编写数控加工程序;制作控制介质;校对程序及首件试切。有手工编程和自动编程两种方法。手工编程是指编程的各个阶段均由人工完成。对于几何形状复杂的零件需借助计算机使用规定的数控语言编写零件源程序,经过处理后生成加工程序,称为自动编程。
  随着数控技术的发展,先进的数控系统不仅向用户编程提供了一般的准备功能和辅助功能,而且为编程提供了扩展数控功能的手段。FANUC6M数控系统的参数编程,应用灵活,形式自由,具备计算机高级语言的表达式、逻辑运算及类似的程序流程,使加工程序简练易懂,实现普通编程难以实现的功能。
  宏程序是加工编程的重要补充。FANUC6M数控系统变量表示形式为#后跟1~4位数字,变量种类有三种:(1)局部变量:#1~#33是在宏程序中局部使用的变量,它用于自变量转移。(2)公用变量:用户可以自由使用,它对于由主程序调用的各子程序及各宏程序来说是可以公用的。#100~#149在关掉电源后,变量值全部被清除,而#500~#509在关掉电源后,变量值则可以保存。(3)系统变量:由#后跟4位数字来定义,它能获取包含在机床处理器或NC内存中的只读或读/写信息,包括与机床处理器有关的交换参数、机床状态获取参数、加工参数等系统信息。
  编程中变量的用途有四个,运算;递增量或递减量;与一个表达式比较之后,决定是否实现跳转功能的条件分支;将变量值传送到零件程序中去。其中运算又包括:算术运算(赋值、加、减、乘、除、绝对值、四舍五入整数化、舍去小数点以下部分);函数运算(正弦、余弦、正切、反正切、平方根);逻辑操作(与、或);比较操作(等于、大于、小于、大于或等于、小于或等于、不等于)

网友:
正在努力学习宏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控编程是数控加工准备阶段的主要内容,通常包括分析零件图样,确定加工工艺过程;计算走刀轨迹,得出刀位 ...

请问十楼,在编程中用户能自由赋值的变量是#哪些啊?是不是像#1'#2什么的不能直接被赋值?比如#1=20

网友:
其实,我都很少用到宏的,现在机床先进,自动编程就搞定了

网友:
客观上来说,宏程序也属于子程序,但是相对于子程序,宏程序比较灵活,可以通过变量赋值,算术运算和逻辑判断来编写程序,供主程序调用。宏程序用途很广,如相似零件组、定制固定循环、非标准刀具路径(模拟曲线)、检测和测量、、报警和信息生成等等,还有很多。尽管CAD/CAM应用越来越普遍,但由于各种原因,还不能代替宏程序编程,宏程序对专门的需求常有专门的解决办法。宏程序对于编程人员要求很高,需要扎实的手工编程基础,熟练的加工技能,对各种常用参数变量的理解,最重要的是要有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

网友(2013-01-26):
我一般用宏指令加工一些非圆曲线,如椭圆、正弦曲线、抛物线等零件部分,效果挺好的。如果使用CAXA数控车画图后也可以不使用宏指令编程。

网友:
灵活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