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轴承在低速重载的工况下,最大游隙的经验公式---请教

楼主(2008-01-10):
小弟目前和轴承打交到比较多,经常要测量轴承的游隙,但是缺少经验公式,对一些轴承能否正常使用判断不清楚,希望那位大哥知道的话,能否告知小弟,不胜感谢!!!

网友:
你这个问题太大了,要分轴承品种和配置.

网友:
我想首先要知道轴承的种类以及具体的应用环境。

网友:
应用条件

是什么应用条件,什么类型轴承,如果典型应用,可以依经验推荐数值,如果非典型应用,给出所有应用参数,可以帮你软件模拟下,推荐个比较不错的数值。

网友:
”经常要测量轴承的游隙,但是缺少经验公式“

能否把问题再说清楚些 。

网友:
在低速重载情况下,装配后的游隙尽可能地小,甚至可以是零游隙。

网友A:
游隙有国家标准,论坛上应该有,你找找。
轴承低速重载和游隙没有多大的关系,和轴承里面的滚动体的数量和大小有关系,滚动体越多越大,载荷越大。
理论上如果滚动体能够装到轴承里面,套圈和滚动体之间就有间隙,就是说有游隙。不过由于轴承在运动过程中会发热,按照热胀冷缩的原理,轴承游隙太小会卡死而造成轴承失效。如果游隙太大,会造成使用精度下降。所以轴承游隙有很多种规格让你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游隙有国家标准,论坛上应该有,你找找。
轴承低速重载和游隙没有多大的关系,和轴承里面的滚动体的数量和大小有关系,滚动体越多越大,载荷越大。
理论上如果滚动体能够装到轴承里面,套圈和滚动体之间就有间隙, ...

不同意楼上的部分观点。
轴承低速重载和游隙绝对有影响!!
如果应用于普通载荷很好的游隙,放在重载的情况下就未必是很好,甚至会非常不好。首先,载荷变大后,如果游隙不变,意味着承载区域变大,如果承载区域过大,比如说超过300度,则游膜不容易形成--特别是底下受力最大的那个轴承。另外,承载区变大,加上低速,意味着滚子来回冲击保持架的频率和力量将减小,所以轴承选型时,可以选择滚子数量略多的轴承。(ps:滚子增多就意味着保持架强度减小,在速度较高的应用环境下,不推荐。)

网友:
啊啊,我理解两位大侠说的都对.
凡人一个 大侠的意思,轴承的承载能力取决于:滚动体的数量和大小等,游隙分很多种,根据不同情况选.
desmond  大侠的意思,轴承的游隙对轴承低速重载下的运行有很大影响,针对不同的重载情况,选用不同的游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