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出来刀不耐用,磨损快,表面粗糙度差--请教

楼主(2008-01-10):
最近对刀具(和金刀)比较烦,磨出来刀不耐用, 磨损快,而且表面粗糙度差的很,甚至用上一段时间后工件(45钢)开始变色,切刀切料时声音响的很,几乎切不动 。

请磨刀专家指导!!谢谢!

网友:
应首先确定转速和进给量是否合适,如果正常,那表面粗糙度差主要是过渡刃和修光刃的问题,用圆弧过渡刃或是直线过渡刃加修光刃可改善粗糙度;铁屑呈黑蓝色,切不动应考虑是否后角太小或负后角、断屑槽太窄、过大的负前角等情况。

网友:
韧磨时要合理的选择车刀角度,根据精车和粗车的不同合理选择前角和后角,加工时最好分别采用粗车和精车刀进行粗车和精车。表面粗糙度大可能是留的精车余量不合理,精车时要选用较大的转速和较小的进给速度。

网友:
又一个例子证明了磨刀不误砍柴功! 为什么总爱用合金刀呢?用一下超硬白钢刀不行吗?我以前似你一样爱用合金,现在我爱用超硬的。不知您用什么刀什么机床来加工工件。不好说。请上个刀的图来好吗?

楼主:
谢谢各位  我们以教学为主  偶尔加工  所以没有必要用超硬白钢刀或机加刀之类的好刀子
主要还以合金YT15刀为主  所以要经常磨  再说磨刀也是一门功夫  还是练练!

网友:
啊,原来是郭老师,失敬了,对不起。

网友:
1  选择合理的转速及进给速度是首要的 根据所加工工件的直径 材质及吃刀深度 来选择理想的转速 2   无论是精车刀  粗车刀   必须有过度刃  用来保证其表面光洁度 3  要想磨出的刀具耐用  必须有一定的负角  但是 这要靠经验掌握  4  切刀在磨刀中属于吃功夫的  主要是看操作者本人的熟练程度 及其对到刀具的认知程度  俗话说 七分刀工  三分车工 就是说明刀具的重要性 磨刀的好于坏直接影响到精度 质量 效率  车床的磨损等等

楼主:
感谢7楼!
请问如何对不同的材料不同的直径  选择合理的转速 进给 和吃削量

网友:
我的经验看法的是,没有什么绝对标准的针对不同的材料不同的直径,选择合理的转速 进给,和吃削量,看情况而定,总之一点只要工件排削好排,什么都好,排削好,决定与刀具,转速,进刀量的配合,粗加工工件老缠削,要么就是转速快了,要么就是进刀量太慢了,精加工工件老缠削,那就是刀具的问题前角角度,及槽深度的问题;光洁度不好,主要取决于:转速要快,刀具修光刃,圆角要磨好,并控制好绝对不能缠铁削.
   像你说的变色大概就是转速太快了吧,或者就是刀具前脚太小,过与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