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数控,增量方式Z轴移动正常,手动方式就不移动---请教

楼主(2008-01-10):
最近用华中车床时发现一问题,增量方式Z轴移动正常, 手动方式就不移动, 回参考点方式也不动, 实在没办法, 拍下急停,  然后松开 ,  问题解决 。  请问哪个高人知道真正原因?

网友:
按你的说法,这似乎和急停按钮有关系。
你在Z轴走不动的情况下看看机床别的动作能不能顺利执行。
如果别的指令可以动的话,那就不是急停按钮的问题啦

楼主:
其他操作都正常  偶尔出现哪种情况   感觉是系统问题  因为急停后  再松开 好多状态消失(包括上述状态)

网友:
你察看系统说明书,“诊断”里有状态说明,看看当异常情况出现的时候,ESP信号是否被输入。若是的话,查看下急停开关的接线是否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