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线切割说明书或指导书

楼主(2008-01-10):
  我校最近实施教改,所以要编写各类实习的指导书,我负责部分有线切割,但是手头没有资料.
请各位大侠帮忙? 共享一下关于线切割方面的说明书或教案 指导书之类的资料 有北京笛蒙卡特的最好.谢谢!

网友:
你是要了解偏重哪方面的?操作?

楼主:
操作加工  参数如何配置  谢谢
有资料更好

网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38794&page=1
本社区的,看看是否合用?

楼主:
谢谢 各位支持!
有没有关于如何开机、关机 、加工操作过程的资料。
比较好的加工图纸和其对应的3B加工程序  有吗?

网友:
现在都是ISO标准,3B基本不用了。如何开机、关机?系统不一样,你怎么学的完呢?加工操作过程是穿丝呢?还是编程

网友A:
编程还是用软件编吧,手工输入太麻了(只能用简单的)加工操作过程是穿丝的要学,不然钼丝断了怎办。

楼主:
我们主要用3B编程  手工和软件都用   穿丝也会   就是要准备一些资料参考  编写实习教案!!!!!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程还是用软件编吧,手工输入太麻了(只能用简单的)加工操作过程是穿丝的要学,不然钼丝断了怎办。

楼上说的对。。  不要太石板,该学的学。

楼主:
我是教学用  所以从基本开始  所以请大家帮忙  学生就是认识实习

网友(2008-03-14):
回复 网友B:

呵呵
那应该注重哪些方面啊?

网友:
AQ365沙迪克线切割

我是个新手  在加工中发现了点小问题请师傅们请教
  在AQ365加工的时候机床本身检索出来的条件,在加工是经常断丝根本达不到机床说明书上的效率,
我现在的办法就是减小条件    [效率只是每分钟70MMM]机床本身可以达到300MM连一半都没有达到~~~郁闷
蒸馏水  导电块   过滤器  眼膜 都是新换的.
小的实在没有办法了   请师傅帮忙解决一下.先谢谢你了.

网友:
感谢四楼的朋友,我下载看看

网友:
4#是一套非常简单的介绍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