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显卡尺的维修

楼主(2008-01-11):
数显卡尺个人认为比较脆弱,使用起来要比普通游标卡尺更小心。一般情况下故障率较低。出现问题多半由使用环境不当或电池电压过低所致,偶然也会出现以下故障:“死机”——由于偶然受外界强干扰出现显示值锁定不动。处理方法:取出电池,过30秒后再重新装入(有时需重复一次或二次)可恢复正常。PS:有些原装的尺需要使用该国的电池。显示闪烁——电池电压过低,应更换新电池(防止电池短路)。数字混乱——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种:保护膜表面受潮或沾切削液(或其它导电微粒)。处理方法:用干燥清洁的布少许沾湿无水乙醇或航空汽油,擦净尺身和保护膜表面。有时需用少许纯净水蘸湿的干净软布擦净尺身表面,然后再用干净的软布擦干或待其自然晾干; 保护膜下面的覆铜板栅条表面因腐蚀氧化变黑影响信号传递。处理方法:用含细砂橡皮头(有黑白两头的,用黑头)擦亮栅条铜皮表面(PS不要用力过大,以免擦破铜皮表面而报废),然后再涂极薄层502胶粘贴保护膜;电子组件损坏——处理方法:更换组件,无能为力。量面磨损:外量面磨损修复方法与普通游标卡尺基本相同,但要注意防止压伤和沾污保护膜表面,冲击数显组件。研磨用刚玉砂(氧化铝)研磨膏,粒度:粗研W14,精研W7即可。研磨硬质合金量面用金刚石(钻石)研磨膏,粒度同上。内量面磨损修复中遇到的问题是内爪根部硬而脆,容易断裂,造成修理困难。可局部加热内量爪根部(离开量面,加热温度不超过200℃,防止量面退火),然后再调爪。修研内量面用烧结刚玉(红宝石)油石,注意检查油石工作面的平面度。如果内、外量面“磨损”(口缝)均较大,一般是尺框槽基面严重磨损所至,应该重点修尺框前端槽基面(锉、研磨)尺身侧面磨损:尺身下侧面是基面,它的直线度对整尺精度有重要影响。应用研磨平板精细研磨,使其直线度达到0.01mm以内(用平尺或刀口直尺检查)。尺身上侧面与基面平行度(用千分尺检查)应控制在0.01mm以内。
清结、调整:保持量具清洁,定期由专业人员进行调整校正,是保持精度、延长使用寿命的必要措施。
   当然你如果能搞到走私的三丰这样的卡尺,情况是不用担心的,我不是给他做广告。

网友:
长见识啦,谢谢楼主!!

网友:
三丰卡尺损坏,那里可以维修.

网友(2008-04-05):
三丰苏州应该可以伪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