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马达-求教

楼主(2008-01-11):
本人以前没做过液压设计,现在设计中用到同步马达。哪位楼主手里有这方面的资料,请不吝赐教!

网友:
可以发邮件索取:zhangkai◎hydraulik.com.cn

网友:
想请问一下楼主同步马达用在液压系统的什么地方?液压系统用的是液压马达液压泵啊。请指教。多谢。

网友:
齿轮同步马达或齿轮同步分流器,是流量控制元件,用来控制两个以上的执行元件同步,类似分集流阀的应用。。。。。。。。。。可以在本社区搜索“齿轮同步马达”可以找到相关资料!!!!!

网友(2009-04-02):
想请问一下楼主同步马达用在液压系统的什么地方?液压系统用的是液压马达液压泵啊。请指教。多谢。
引用 网友A:

液压同步马达应用广泛,目前只要应用在冶金行业。要油缸同步的地方都能用到。以前用分流节流阀,精度低,还涉及到电器,比较麻烦。现在用同步马达,设计会简单很多,现场维护也方便。举几个应用场合:翻钢机、精整机、焦化炉上料系统、烟罩提升系统等

网友:
多油缸同步的时候,用到液压同步分流马达。
可以保证几个缸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