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0.592+0.002+0.004

楼主(2008-01-11):
如图所示,0.592+0.002+0.004是圆中心到0.15+0.01槽左边的尺寸,
请教各位如何测量,用什么仪器检测能保证这个精度。

网友:
可用万工显测量该尺寸

楼主:
能达到这个精度吗?我们也用工具显微镜和投影仪测过,感觉不太准。

网友:
霏霏总是能够拿出一些让我出汗的东东,大雪天的出点汗热一下。这个问题太厉害了,我翘首遥盼高手出现

楼主:
我要说明一下,这些都是我按图纸上来画的,没有改动过,更没有故意去改小公差。
而且这都是我们在制作的产品,希望各位高手相助。

网友:
您误会了,我是没有办法找到圆心,2微米的公差确定圆心的圆弧形状公差和那个小槽的表面粗糙度都要联系上,我就是感觉很难。顶一下,希望各位高手相助

楼主:
扬天版主,谢谢您的支持。
其实我还有好多这样的图纸,都是很简单的产品,就是公差要求很严。我都不敢拿出来了。

网友:
厉害!
盼望高手出来解决!

网友:
怀疑是英制尺寸
要是公制几乎测不准,

网友:
支持楼上的观点,我也认为是英制的,楼主应该注明单位。

网友:
沒用過,看資料上有種環規校規校正儀應該可以

楼主:
是公制单位,没有任何改动。

网友:
想不出如何检测
楼主能透露一下你们怎么检测或你的客户怎么检测吗?
长长见识,呵呵

网友:
1。用投影仪测量,但是要从反面测量。要注意这个零件一定不可以有毛刺,垃圾,而且要注意反光和折射光。但是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投影仪,要是镜头不是好,或者是老式的只可以放大不能再电脑上选取测量点的话,那么测量的重复性和误差会很大。
2。高精度万能工具显微镜,精度可以到0.0001MM,如果测量的人员比较有经验的的话,测量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只是个人观点,要是有实物倒是很想试试看。
不知道楼主这个怎么加工的?是用线切割,激光,还是水刀?

网友:
激光,水刀是不可能有这种精度的。但是如何测量呢?关注ING。

楼主:
我们是用慢割加工的,检测只是用投影大概看了一下,感觉不准,现在也不知道到底合不合格。

网友:
工具显微镜可以的,蔡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