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最硬的pom材料,为了替代acetron GP材料---求助

楼主(2008-01-11):
客人指定的是acetron GP材料,看中的它的硬度,但是不好采购,因此想要推荐可替代的pom

是否有大虾指教目前最硬的pom材料,谢谢

楼主:
pet/pbt的材料不知道绝缘性能和机械性能是怎么样的?有大大知道吗

网友:
pom是不是就是赛钢啊

网友:
POM是polyoxymethylene的英文缩写,学名叫聚甲醛,也叫聚甲氧撑。
也有叫赛钢(原英文名celcon的音译)的。
要找高钢性的POM材料,你就上网去搜索一下“高钢性POM”,然后对比一下你搜索到的材料的物理力学性能与你原来使用的材料的物理力学性能孰优孰劣,也就清楚了吧。

楼主:
后来给客人推荐的是 杜邦的FG2025,加20%玻纤的pom,硬度m95

网友(2008-03-05):
可以使用瑞士公司的ERTALYTE牌号材料

ERTALYTE 硬度M96,综合性能优于POM

网友:
PET(PETP)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是用结晶体热塑性塑料聚酯制造的工程塑料型 材。坚硬,刚度好,强度高,有韧性,摩擦系数小,尺寸稳定性高。 其工作温度在-40度到+110度之间。       特性:机械强度、刚度、硬度高。           滑动性能和耐磨强度好,电气绝缘性好。           非常好的耐蠕变性能。           低而稳定的摩擦系数优异的耐磨性(与尼龙相比跟佳)。           非常好的尺寸稳定性(优于POM),易油漆。     应用:高荷滑动轴承部件,泵部件,壳罩,容器塞,电子工业绝缘件,纺织 工业用转向轮。     规格:板材:厚*宽*长=6~100mm x 620mm x 1000mm;                   棒材:10 - 200mm x1000mm      颜色:白色         产地:瑞士工程塑料技术数值 PET 原材料技术数值 1)

I. 基本数值         标准         单位         PET
1. 密度 (ρ)         ISO 1183         g/cm3        1.34
2. 吸水率        DIN 53495         %         >0.2
3. 化学抵抗性        DIN 53476                 -
4. 连续使用温度
(不承受强力学荷载的情况)
温度上限                °C         110
温度下限                °C         -40

II. 力学性能
1. 屈服抗拉强度 (σs)        ISO 527         MPa         -
2. 屈服拉应变 (εs)        ISO 527         %         -
3. 极限抗拉强度 (σR)        ISO 527         MPa         81
4. 极限拉应变 (εR)        ISO 527         %         70
5. 抗冲击韧度 (an)        ISO 179         kJ/m2        *
6. 缺口冲击韧度 (ak)        ISO 179         kJ/m2        -
7. 洛氏法球压硬度 (Hk) /Rockwell        ISO 2039-1         MPa         145
8. 邵氏D硬度 (σB 3.5% )        ISO 178         MPa         -
9. 抗弯强度 (Et)        ISO 527         MPa         2800

III. 热学性能
1. 维卡软化温度 VST/B/50        ISO 306         °C         -
VST/A/50                °C         -
2. 热畸变温度 HDT/B        ISO 75         °C         170
HDT/A                °C         95
3. 热线性膨胀系数 (α)        DIN 53752         K-1x 10-4        0.8
4. 热导率 20 (λ)         DIN 52612         W/(m*K)         0.24

IV. 电学性能
1. 体积电阻 (ρD)         VDE 0303         Ω x cm         ≥1014
2. 表面电阻 (RO)        VDE 0303         Ω        -
3. 介电常数 1 MHz (εr)        DIN 53483                 3.2
4. 介电损耗因数 1 MHz (tanδ)        DIN 53483                 0.021
5. 介电强度        VDE 0303         kV/mm         60
6. 泄漏电流强度        DIN 53480                 KC 350

V. 其它数值
1. 粘接性                        +
2. 无毒无害性        EEC 90/128                 -
依据标准        FDA                 -
3. 摩擦系数        DIN 53375                 0.25
4. 燃烧性能        UL 94                 HB
5. 抗紫外线性能                        -

VI. 化学性能
1. 耐酸性                         +
2. 耐硷性
3. 耐碳酸水性                         +
4. 耐氯碳酸水性                 0
5. 耐芳香族化合物性                 +
6. 耐酮性                         +
7. 耐热水性                         -

 o.B.= 测试过程中没有折断      + = 是       0 = 视情况而定    - = 否        以上数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直接运用,但不能保证其适用于任何情况。对于经由原材料测得的数值,制成产品的某些性能可能会稍有出入。不同生产厂家也会稍有不同,因此不能做选材之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