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蒙乃尔400的刀具---请教

楼主(2008-01-11):
蒙乃尔机械加工方法及使用的刀具要求
主用在轴的加工上
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蒙乃尔是什么?

网友:
我也刚听说“蒙乃尔合金”,网上看了一下,查到如下资料:
蒙乃尔合金是应用最早、最广泛的镍合金,在我国普遍应用的牌号为Xcu28-2.5-1.5。蒙乃尔合金的机械加工、焊接和耐高温性能都很好。在化工工业中常用制作蒸发器、热交换器、储灌、泵、搅拌桨轴、阀杆等。
2.1 Xcu28-2.5-1.5化学成份(GB5235-85)
C u F e M n S i C S P
Min 27.0 2.0 1.2 --- --- ---- ----
Max 29.0 3.0 1.8 0.10 0.20 0.005 0.02

期待高手讲一讲其加工的特点。

楼主:
这些数据我都有
还是谢谢

网友(2012-03-31):
这是耐高温材料,还有K-500,建议用山高刀片。

网友(2022-04-21):
蒙乃尔400,热处理手段有吗,买回来的料只有70 HB,测绘的零件32 H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