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的打刀,请教

楼主(2008-01-11):
想请教一下什么叫加工中的打刀?谢谢!

网友A:
我的理解就是刀崩刃,
字数字数

网友:
所谓“打刀”就是“刀被打了”
也就是楼上说的“刀崩刃”

楼主:
是不是刀具的非切削刃接触到工件呢?

网友:
我的理解是刀具在加工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引起的相互碰撞。刀崩刃是原因之一。

楼主:
那造成打刀的原因都有哪些呢?是刀具的质量问题还是工艺上有问题?

网友B:
原因很多,与你切削工件外形有关系,与你切削速度有关系,与你刀具有关系与材料硬度有关系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与你切削工件外形有关系,与你切削速度有关系,与你刀具有关系与材料硬度有关系等等.

不错,原因很多。以上都有。但主要是解决好装夹,和刀具的选择,刀具的刃磨。这三个主因都解决了,很大程度都少出现打刀。

网友:
如果工件外形不规则,切削时是断续切削,对工件装夹,刀具选择,切削速度,进给速度切削液要求都比较高,原因还有很多种,楼主提出的问题分析起来比较复杂.

网友:
?,贴的作用不是将问题简单化吗,怎么复杂化起来。有点“您不讲(帖)我倒明白,您越讲(帖)我越糊涂”的感觉。 说笑了。

网友:
所谓“打刀”就是刀具在正常切削过程一种非正常的损坏,我任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种形式:
1、加工过程中由于零件走动引起刀具瞬间受力过大,造成刀具断裂或崩刃。
2、切削用量不合理,主轴转速和进给不匹配,切削力过大造成刀具断裂或崩刃。
3、操作不当,造成撞刀。

网友:
我的理解是 因为刀具的刀刃位置以为 进行不适当的切削而产生的 刀刃崩坏
例如你车床不开转就进刀

网友(2008-04-21):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就是刀崩刃,
字数字数

简单明了,一针见血!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也有可能是工件中有气孔,使刀具切削力突变而造成的刀具损坏。

网友:
通俗点将就是刀与工件角度不合适

网友(2008-05-24):
在加工过程中,断电,也能引起打刀

网友:
打刀,我的理解,就是刀崩刃。

网友:
要对刀,要买对刀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