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44材料化学成分---请教

楼主(2008-01-11):
请问谁知道管直径8X0.9.有什么化学成份,机械性能,抗拉强度,等等的资料,

网友:
化学成分

1. Chemical composition
Code number for material
Chemical composition(%)
C
P
S
N
Si
Mn
Al
USt37.2
0.21Max
0.065Max
0.065Max
0.009Max
-
-
-
RSt37.2
0.19Max
0.060Max
0.060Max
0.010Max
-
-
-
St37.3
0.19Max
0.050Max
0.050Max
-
-
-
*)
St44.2
0.24Max
0.060Max
0.060Max
0.010Max
-
-
-
St44.3
0.23Max
0.050Max
0.050Max
-
-
-
*)
M22
0.16 to 0.23
0.040Max
0.040Max
-
0.28Max
0.40 to 0.75
0.02Min
QStE340N
0.18Max
0.035Max
0.035Max
-
9.53Max
1.56Max
-
*)Contains a sufficient quantity of aluminium or other nitrogen-fixing elements

网友:
机械性能

2. Mechanical property

Code number for material

Mechanical properties for conditions on delivery

NBK (nominalized ) 1)

BKM (welded and sized)

Tensile strength Rm N/mm2

Yield point ReH N/mm2 min.

Elong-gation at rupture A5% min.

Tensile strength Rm N/mm2

Yield point ReH N/mm2 min.

Elong-gation at rupture A5% min.

USt37-2

360 to 470

235

23

390

250

7

RSt37-2

St37-3

St44-2

430 to 540

275

21

460

290

6

St44-3

M22

420Min

290

25

-

-

-

QStE340 N

460 to 580

340

27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