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303不锈钢有磁性吗?

楼主(2008-01-11):
SUS303不锈钢有磁性吗?哪位能指点一下。

网友:
机械加工过程中会带有弱磁性?

相对来说,是"无磁"的!

************
引用网络内容

不锈钢的磁性究竟是怎么来的?

根据材料物理学的研究,金属的磁性来源于电子自旋的结构,电子自旋属于量子机械性能,既可以“向上”,也可以“向下”。在铁磁性金属中,电子会自动按照同一方向进行旋转,而反铁磁性金属材料中,一些电子按照规则的模式进行,而相邻电子则朝着相反方向或反平行自旋,但对于三角形晶格中的电子来说,由于每个三角形中的两个电子都必须按照相同方向自旋,因此自旋结构已经不存在。

通常来说,奥氏体不锈钢(以304为代表)是无磁性的,但是也可能带有弱磁性,而铁素体(主要有430、409L、439和445NF等)和马氏体(以410为代表)一般都是带有磁性的。

不锈钢里面有一些钢种(如304等)分类为“无磁性不锈钢”的是指其磁性指标低于某个值而已,也就是说,一般不锈钢都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的磁性。

此外,上面提到奥氏体是无磁或者弱磁性,而铁素体和马氏体是带磁性的,由于冶炼时成分偏析或热处理不当,会造成奥氏体304不锈钢中出现少量的马氏体或铁素体组织,这样304不锈钢中就会出现弱磁性。另外,304不锈钢经过冷加工,组织结构也会向马氏体转化,冷加工变形越大,马氏体转化越多,磁性也会越强。

想要完全消除304不锈钢的磁性,可以通过高温固溶处理恢复稳定奥氏体组织,从而消除磁性。

因此材料的磁性是由分子排布是否规则及电子自旋的同向性决定的,我们认为是材料的物理性能,而材料的耐腐蚀性能则是由材料的化学成分决定的,是材料的化学性能,与材料是否有磁性无关。

**************************************
参考帖子: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5435&extra=&page=1

网友:
SUS303不锈钢有磁性?第一次听说。

网友:
也许从理论上讲有那么一点点,条件不一样,结构就不一样,但实在是太小了,可以不考虑.所以现实中都一无磁来论了!!

网友:
只是楼主提的问题太"?", 所以在网上查一查,就暂且当作"十万个为什么"看吧,呵呵!!

网友:
是不是材料不是SUS303,是不是提供商给错了,是不是不锈铁?

网友:
SUS304有没有磁性不知道.
但SUS304 用它做成不锈钢座子是带磁性的(是由于在电炉的过程中产生的,但磁性不大)

网友:
要有你拿个磁试下了,呵呵

要有你拿个磁试下了,呵呵

网友:
303我不知道,但304,306和306L应该是用吸铁石吸的,呵呵,以前看过收废品的拿吸铁石吸过厂里的废材堆

网友:
赞同二楼的意见,请看资料的记载。

网友:
2楼说的有道理。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确实也碰到过。

网友:
无磁的,不过我们更多的选用304,316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没有磁性的,但是在加工过程中由于变形冷作硬化,导致变形区域发生相变,有马氏体产生,会带有很小的磁性。

网友:
有磁和无磁是相对的,看你用在什么场合,对磁的要求如何

网友(2008-07-07):
不锈钢的种类繁多,常温下按组织结构可分为几类:1.奥氏体型:如304、321、316、310等;2.马氏体或铁素体型:如430、420、410等;奥氏体型是无磁或弱磁性,马氏体或铁素体是有磁性的。通常用作装饰管板的不锈钢多数是奥氏体型的304材质,一般来讲是无磁或弱磁的,但因冶炼造成化学成分波动或加工状态不同也可能出现磁性。但这不能认为是冒牌或不合格,这是什么原因呢?

    上面提到奥氏体是无磁或弱磁性,而马氏体或铁素体是带磁性的,由于冶炼时成分偏析或热处理不当,会造成奥氏体304不锈钢中少量马氏体或铁素体组织。这样,304不锈钢中就会带有微弱的磁性。另外,304不锈钢经过冷加工,组织结构也会向马氏体转化,冷加工变形度越大,马氏体转化越多,钢的磁性也越大。如同一批号的钢带,生产Φ76管,无明显磁感,生产Φ9.5管。因泠弯变形较大磁感就明显一些,生产方矩形管因变形量比圆管大,特别是折角部分,变形更激烈磁性更明显。

网友:
不锈钢也会生锈的,主要取决所用的材料含铬量高低,含铬量越高防锈性能好,磁性也越小。有磁性的不锈钢一般都会生锈的。

另外还与内部所含铁元素的多少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