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黑和镀锌那种更耐腐蚀?

楼主(2008-01-11):
我们公司设备上使用的标准件有发黑和镀锌的。
发黑的都是国产的,镀锌的有国产也有美国的。发黑的螺栓总是会很快生锈,于是拿出去镀锌,但镀锌后的螺栓不久也生锈。
想请教一下发黑和镀锌那种更耐腐蚀?

网友:
这样的比较没的意义。可能是你公司的保存仓库管理的问题。如环境潮湿。“发黑的螺栓总是会很快生锈,于是拿出去镀锌,但镀锌后的螺栓不久也生锈”也说明了这个。要知枪杆子也是发黑的,解放军叔叔还每天擦。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不过我觉得发黑可能会好些!

网友:
当然是镀锌更耐腐蚀。
不过镀锌分室温机械镀锌和热浸镀锌(镀槽温度510℃)。
热浸镀锌比室温机械镀锌的抗腐蚀能力强很多。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镀锌比发黑防锈能力强,
镀锌分热镀锌,机械镀锌和电镀锌,一般热镀锌防腐能力强,电镀锌钝化后盐雾试验也能达100多小时,
而发黑做得比较好的也不过24小时(ASTM标准),一般放个两年还是不成问题的,但像楼主这种情况肯定是发黑没有做好,国内现在发黑水平参差不齐,差的都有做几分钱一公斤的,水平不敢想象,国内很多发黑只是看着颜色有点黑了就以为发完了,然后浸低质防锈油,有的甚至都不浸防锈油封闭,结果可想而知。同时,楼主的镀锌可能没有钝化,比较简单的解决方法是浸优质防锈油。

游客

网友(2012-05-05):
请教一下,有这样一个零件,外圆20MM内孔12MM总长30MM,我想问一下如果是镀锌内孔能全镀上么。。。。。。

网友(2008-01-12):
经发黑处理的钢件,如果用于防腐,该处理不适宜直接暴露在空气中使用,最好用于在油中工作的元件。对于镀锌层,则还需要看锌层对于基体是阴极性镀层还是阳极性镀层,才能决定耐蚀性的好坏。

楼主:
谢谢大家这么热心。
其实不止螺栓之类标准件,垫片也是。
我所在公司是生产环保设备的。工作环境比较恶劣,镀锌的螺栓和垫片总是很快腐蚀,
然后那个部位就是很难看的一块锈斑。

网友:
那请问一下,热镀锌和电镀锌相比,成本差多少?

游客

网友(2012-04-09):
这个相差应该不是很大的,可以找个厂家问问,不同的厂家报价也有一定的差别的。

网友:
我遇到一客户要做发黑的产品进行96小时中性盐雾试验。真是搞嘛啊!做到5个小时就锈了。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0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0
那是客户部懂这个工艺,乱来。

网友:
发黑一般是做过程防锈用的,如果没有油保护很快就会生锈的。镀锌在一般工况情况下可以防腐,但是中性盐雾试验也就五六十小时,你的产品如果要求高可以做达克罗防腐,达克罗一般耐中性盐雾试验500小时,要求高的能做到2000小时。

网友:
如果要抗腐蚀性好一点的话,用达克罗处理,价格稍微贵一点,而且适用于沿海的恶劣一些的环境,但是外表的达克罗耐磨性和镀锌,发黑一样,都不是非常好,另外镀锌中的热浸镀锌抗腐蚀效果比较好,也可以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这么热心。
其实不止螺栓之类标准件,垫片也是。
我所在公司是生产环保设备的。工作环境比较恶劣 ...

工作环境?镀锌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镀锌比发黑防锈能力强,
镀锌分热镀锌,机械镀锌和电镀锌,一般热镀锌防腐能力强,电镀锌钝化后盐雾试验也 ...

发黑是怎么回事,我刚毕业这些都还不懂,希望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2025-03-13):
10.9级以上螺栓,镀锌会产生氢脆,影响螺栓使用。可以选择达克罗处理。

网友(2025-08-19):
应该是镀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