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公差\行位公差\粗糙度之间的关系---请教

楼主(2008-01-11):
大家在出图时怎么标注啊
有人说:粗糙度<形状公差<位置公差<尺寸公差
这样标注是否科学呢   好像这个问题一直不是特别清楚
请大虾们出来说说

网友:
最好参照机械设计手册.
楼主,你画的是零件图还是装配图啊?

网友A:
得看你的装配要求,是独立原则,还是相关原则,比如说是包容还是最大或最小实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楼主:
零件图作何解?装配图又作何解?
什么情况下 独立原册
什么情况下  相关原册
具体怎么操作   能否举例说名一下

网友A:
这是关于最大实体和最小实体的国标,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2008-03-25):
谢谢6楼兄弟,正用得上!

网友: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2008-04-30):
谢谢楼上,真的有用啊。学习了

网友:
经验是如此重要,不碰不知道,用了才知道

网友:
谢谢楼主!恶补基础知识

网友(2008-06-24):
转一圈就有不少收获

网友:
机械制造基础上就有

网友(2011-01-23):
但萨非国大噶哒sdgfdsfg好丹非素干撒地方多少分公司东风公司

网友:
其实很多时候我都不是很懂,当用到的时候就会发现原来自己不知道

网友B:
推荐你看一下GB1804

网友:
这个得看设计手册了,首先得确定你要的精度等级,然后你可以尺寸工差形位工差,对应的粗糙度基本这样了,

网友:
学些下,机械新手,威望分不多了。

网友(2011-08-25):
这些都是经验积累起来的,多接触下就会慢慢的懂得的

网友(2012-04-25):
说了些什么 都没听懂哦

网友C:
粗糙度有50 25 12.5 6.3 3.2 1.6 等
获得相应的粗糙度加工方式不一样
如3.2就要研磨才能获得

游客

网友:
3.2也是可以车出来的,不用磨。

网友:
形公尺与位公差总称在一起叫形位公差
形是一种加工获得公差
位是一种相对位置的公差
形公差一般在零件图里出现
而位置公差在装配图里出现
至于公差大小的话 看装配的需求

网友(点评):
经典,前辈厉害

网友:
其实这个东西也没那么复杂。一个零件根据使用工况定粗糙度和配合公差,订完之后定位置公差,最后是尺寸公差

网友D:
楼主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即“对于同一要素”,何谓同一要素,圆度和直线度是同一要素吗?非也!两平面的平面度和平行度是同一要素吗?细细琢磨一下,一切都会明朗!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楼主的经验说法是对同一要素来说的,在包容要求的基础上。独立原则不适用。
形位公差分为:定形、轮廓、定向、定位、跳动五种。
定形和轮廓公差一定会限制尺寸公差的大小。例如:两面之间的距离肯定会先受面的平面度的影响。
定位公差一般会比定形公差要松。例如:两轴颈之间的同轴度会受其外形的影响。
粗糙度是从微观的角度看评定加工表面质量的,都是微米级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荐你看一下GB1804

有必然的联系么

网友:
楼主是这样的,试着阐述下尺寸公差和形状公差的关系,假设一个板子的公差是80(+2 0) 给的平面度是3 你说合理么?在阐述下位置度和形位公差的关系,设想一个板子有孔,孔的位置度是0.5,圆柱度是0.8,形状公差大于了定位公差有意义么?最后说粗糙度,如果粗糙度大于某一项,那还标出粗糙度作何用?个人见解,错误之处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关于最大实体和最小实体的国标,希望对你有用!!

很多初学者都不懂~

网友:
谢了楼主,当时学习的时候对这一点一直不是很清楚,

网友(2012-05-30):
非常感谢各位提供的资料。积分紧张呀

网友(2012-07-15):
这玩意应该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没有统一的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得看你的装配要求,是独立原则,还是相关原则,比如说是包容还是最大或最小实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最好参照机械设计手册.
楼主,你画的是零件图还是装配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零件图作何解?装配图又作何解?
什么情况下 独立原册
什么情况下  相关原册

那要看零件的  装配要求  与  配合要求,买本  公差测量有关的书看看吧。。

网友:
粗糙度肯定要有,
尺寸公差,形状公差要看你零件的装配要求来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粗糙度有50 25 12.5 6.3 3.2 1.6 等
获得相应的粗糙度加工方式不一样
如3.2就要研磨才能获得

1.6精车都能达到,0.8就要磨了

网友:
慢慢的你就会用了。

网友:
最好是结合具体的例子做说明
问题太宽泛,不好回答

网友:
当初学互换性的时候最大最小实体原则也是没有搞懂

网友(2013-01-07):
一直很糊涂...

网友:
总说机械手册,上哪去弄呀!

网友(2013-12-05):
引用 网友D:
楼主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即“对于同一要素”,何谓同一要素,圆度和直线度是同一要素吗?非也!两平 ...

同一要素,是不是指的公差所限制的对象

网友:
车间走一趟 看看加工 什么都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