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铜614的材料化学成分?

楼主(2008-01-11):
TN - CW614N - M - RND10 - A  UNI12164
RND10表示什么意思?
各位大侠有知道其化学成分的吗?    急!急!

网友:
看看下面的图片,不一定对哦,仅供参考

楼主:

2楼的大哥,我想请教一下CW614N是不是可以和CuZn39Pb3替代

网友:
那你可以将化学成分和机械性能对比一下, 我不是权威, 无法代替你回答这个问题.

我帮你找一下相关的金属材料对照表

相同求助的帖子如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4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