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台钻与攻丝台钻的区别---请教

楼主(2008-01-11):
我搞得不甚明白, 是不是普通台钻只能用麻花钻头,以各种转速转光孔,而攻丝用钻机必须使用丝攻钻头,而且钻头的进给速度能与所用丝攻匹配?
请指点

网友:
普通台钻不是只能用麻花钻头,可以用立铣刀粗铣工件。可用白钢针磨后钻铜件孔。普通台钻台钻改装后也可代替攻丝机。而攻丝用钻机必须使用丝攻钻头,是合二为一的刀具。钻头的进给速度要与所用丝攻匹配。

网友(2008-03-14):
3楼的说的不错,攻丝机必须要有正反转功能(对普通台钻电机加个正反转控制开关也可以办到),机攻手退就不叫攻丝机了。普通台钻转速高,恐怕不适应当攻丝机。

网友:
支持2楼的意见...描述很准确.至于3楼4楼的朋友..反转就不消强调了撒.....那不废话吗

网友:
我看到过攻丝好象是加一个粗粗的夹头,用台钻也可以的,往上升就会自动反转。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关键是攻丝机的进给与转速相匹配适应,转速及进给速度均较低。

网友:
钻床可以当铣床,那要什么级别的钻床